看到路由器改固态电容,我好奇一件事

楼主(2022-06-13):
换固态是为了波纹小干扰少,那我在电源下手多稳压滤波让最少波纹不行吗,还不用拆

网友A:
想多了~路由器里面各组电压供电都是高频开关电源,人改的大多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路由器里面各组电压供电都是高频开关电源,人改的大多是这个

字数补丁!

网友:
不完全行,数字电路本身产生波纹,长电源线像电感,还是就近解决波纹好。

网友B:
其实人家板上还有很多MLCC,你再换一把固态电容也比不上人家原来的MLC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人家板上还有很多MLCC,你再换一把固态电容也比不上人家原来的MLCC

现在有几个是专业做无线设备的在做家用路由器?
恐怕都是买现成的套件设计图,在深圳找个代工厂,随便做些外壳,注册个商标,就能做路由器!
就像前几天,才发现X极人居然也开始做电动剃须刀了!

网友:
啥都不懂,你告诉我路由器哪个芯片直接使用12V电源了?外面电池供电又如何?

网友:
不是所有的电解都能换固态。。。有大佬试过了,换电容的影响微乎其微,真的是想多了。

网友D:
固态功耗要小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功耗要小不少

这个观点比较新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功耗要小不少

第一次听到

网友:
在这里长学问了

网友E:
根据没必要换什么固态电容,现在路由器普遍功率都小,芯片的功率都在个位数,电源电路中普通容量的铝电解就能满足设计要求和工作寿命。纯粹是心理作用。包括很多加散热片的,芯片的功耗在那,焊在板上靠板散热足够。当然高端、高性能大功耗的产品除外,但是人家在生产时已经设计散热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几个是专业做无线设备的在做家用路由器?
恐怕都是买现成的套件设计图,在深圳找个代工厂,随便做 ...

南极人是卖牌子的

网友:
应该效果不明显吧

网友:
对于设计选料相对可靠的路由器,换固态电容是没什么效果的,心里作用居多。
但对于散热、电路设计、物料选用不怎么好,或者是有一定年限的路由器,换固态会起到一定作用。
比如说路由器常年7*24小时不关的,时不时会遇到死机、断流的,有的换固态电容确实有作用,但不是全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法,光靠换固态电容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电解都能换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没必要换什么固态电容,现在路由器普遍功率都小,芯片的功率都在个位数,电源电路中普通容量的铝电解就 ...

你这是盲目的信奉!我usb随身WiFi待机0.5瓦功率在这夏天就有40多度,我还加了很大很厚一块散热,使用起来看直播实测功耗不过2~3瓦,散热片发烫烫的手都拿不住!以前我拆下主板上发烫得手都不能摸的芯片,拆6颗功耗只减少3瓦,每颗0.5瓦功率都烫的60~70度了!

再者还有些人是路由器不正常工作了才加散热,加了就改善了,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