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质量做工比较好的射灯壳子,看不出来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2-06-13):
国产的,

扣子,

灯头没有了,

扣子,

扣子 金属外面还有护套。

这一圈灯罩是金属的,锌合金?

这里还用了块电路板,线头也是定制的

铜柱。

这壳子是塑料的,比较厚实

用料做工真是实在,
估计价格没那么实在的。。。

网友:
这就拆完了

网友:
这个外壳的做工算是不错了

网友:
楼主拆了个壳

网友:
塑料外壳对散热有一定影响,不如铝外壳散热效果好。

网友:
是用的插脚灯泡吧

网友:
无名英雄哈哈

网友:
这塑料用料不错啊。

网友:
这就是个外壳

网友:
这是为拆而拆啊。

网友:
质量是不错来

网友:
出口转内销的吧

网友:
灯呢,灯呢,壳子有啥用

网友:
插起来的灯壳 第一次见 不过这个玩意换起来应该方便

网友:
最关键的灯珠为什么不让亮亮相呢

网友:
没有看到灯芯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铸铝壳子呢

网友:
这个是灯座吧,都没见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