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00合1遥控器,反应很慢

楼主(2022-06-13):
装修时安装的是变频风管机,不送遥控器,网上买了两个万能的,但是按一下要停1秒左右,按一次滴一声,连续按没用,每次0.5度的加或者减。
朋友给了个长条原装的,每次调整就是1度,快速连续按没问题,连续按某个数字后滴一声就可以了。

好多锡渣

S8550

正极引脚没焊接好,晃动的,自己补焊,但是焊不上去,搞条导线才焊接上去

板子是弯曲的。

一个发射管,一个灯珠

网友:
这种万能遥控器使用效果比原配差不少,貌似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种就是通用性强,做工肯定就一般了

网友:
楼主换螺丝刀了?

网友:
手机上的遥控器他不香么?

网友:
看楼主说的,不排除这个万能遥控器会同时发送好几个遥控码,所以反应才慢,还是要原装的好,专机专用,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是一坨功能强大的屎

网友:
按品牌型号找原装的遥控器啊,反正万能遥控器肯定不如原装的好。大多遥控器品牌一样基本通用的,特别是主要功能。

网友A:
小爱同学,开空调~小爱同学,空调制冷~小爱同学,空调26度~
小爱同学没听见?嗯小米手机拿出来按一下万能遥控~

网友:
这东西就是通用性强

网友:
集成的品牌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爱同学,开空调~小爱同学,空调制冷~小爱同学,空调26度~
小爱同学没听见?嗯小米手机拿出来按一下万能遥 ...

晚上睡着正香被热醒的时候可懒得找小爱和小米手机,直接迷糊着按一下遥控器最好

网友:
可能是一下发射了好几个代码吧

网友:
手机遥控器就很好用

网友:
总感觉这种万能会莫名的丢失设置

网友:
1000合1遥控器,这也太强大了。

网友:
我家长虹的也这样,按键后大概0.5S空调才有反应

网友:
这种板材的质量很差

网友:
要不试试重新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