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品站淘到一堆步进电机,怎么让它转起来?

楼主(2022-06-13):
星星减速都是金属齿轮,很高级,带塑料减速的减速都很贵,但这个搜了一下很便宜,PG22L71.7,某宝拆机只要14块,全新只要20块。
想做几个电动螺丝刀,结果怎么接电都不转,查了一下步进电机需要驱动。
于是试着把它装到了它原装的小板上,还这个小一个单片机,上面的芯片写作tm4c1230,有四个针脚有用,两个接12v板子上的灯会亮。还是不会转,另外两个针脚还需要脉冲信号?有没有什么便宜方便的方法让它转起来?

网友:
现在电动螺丝刀都白菜价了,既美观又好用,还有什么自制必要呢!再说就算控制板搞成功了,这么个大板子往那里放啊?

楼主:
用小电机带了一下前面的减速,扭力很大,应该挺耐用的,也可以带瓶子转,做小球磨机。沙洗抛光小零件的装置。

网友:
费钱,吃力不讨好

网友:
我有好几个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步进电机,不知能用到哪上

网友:
驱动板麻烦

网友:
不知这个板子能不能刷程序呀
你查一下  能刷程序
网上一堆堆的程序可用
步进电机 就需要程序(脉冲信号)和驱动(给电,不过是脉冲电流)

其实真想玩的话  用51单片机搞搞
也不贵 哈哈哈

网友:
步进电机不是为了大功率输出,而是为了精确控制,改造成电动工具事倍功半

网友:
步进电机是靠交替的方波来驱动的 只能靠驱动板来产生

网友:
步进电机是用来精确控制行程的,用来制作电动螺丝刀不合适,步进电机有专用的驱动板,价格都不菲,想便宜方便几乎没有,除非你能搞定原来自带的原装板子。

楼主:
方波?555方波发生器很便宜,不过好像电流很小,估计驱动不了电机。以前试着接蜂鸣片生成超声波,结果直接就烧了。

网友:
不合适的,步进电机是用来精确控制行程的

网友:
做雕刻机或3D打印机可以用

网友:
这个好像需要驱动板才能转动

网友:
学习一下,有好几个步进电机

网友:
淘宝有大把现成的驱动模块 带调速功能等等  直接用就好

网友:
叫它转起来很容易的。
叫它转的好却难。

网友: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用uln2003和51单片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