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变砖的小米盒子3增强版 MDZ-18-AA

楼主(2022-06-13):
维修一个变砖的小米盒子3增强版 MDZ-18-AA。小米盒子的通病是卡logo或者是变砖开机,主要的原因是EMMC的损坏。今日分享一下维修教程供大家学习参考。由于小米盒子3增强版用的MTK的CPU是加密,所以需要分好几步。
第一步(拆机):
撬开底部外壳,露出内部,依次拧下螺丝,拆除风扇。
撬除金属屏蔽罩,修剪支架,露出EMMC。
上焊油,热风枪吹下EMMC,并清理焊盘。(这里我建议新手可以采用稍微高点的温度,反正芯片坏了,温度高点容易吹下,避免掉焊盘
第二步:
取一块写好底层的16G EMMC,写入分区镜像。(这里说明两点:1、一定要是写好底层的EMMC,因为MTK需要底层的preloader引导启动开机,晶晨和海思的不需要,所以这是难修的原因之一。写底层可以采用809H或者找别人写好底层的EMMC。2、分区镜像写入软件采用WinHex,当时自己有编程器的可以写底层的时候一起写,没有的可以采用飞线、安国U盘板的方式写入。
将写好镜像的EMMC焊回主板,并清理一下。这个时候盒子上电仍是不能开机的,因为数据加密的,需要第三步:线刷。
第三步:
找一根双头USB线,插入主板最边上的USB口。
电脑上依次安装MTK的驱动及线刷软件,并配置好参数。
点击“下载”按钮,将双头线的另一端插入电脑,然后插上电源上电。线刷软件会自动识别并开始刷机。等待刷机结束,拔掉电源和数据线。
线刷会将加密数据重写,这样就可以正常开机了。插电亮灯,进入系统,成功识别出16GEMMC。
最后一步可有可无,就是降级、root、精简系统程序、安装桌面。至此修砖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