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黑群用的什么版本的?求个高一点的版本

楼主(2022-06-13):
问一下大家黑群用的什么版本的?有没有高一点的版本推荐,最好能分享一下,谢谢。

手头用的是6.1.1,网上下载了个7.0.1引导后安装不了,一直提示文件损坏,各种折腾没搞好。所以上来向论坛高手求个好用的版本,有的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高版本是7.1的

网友A:
最高版本7.1,前面装成功了,不过自己一直用的6.2.3,反正新版本也没什么特别需要的功能,老版本稳定就行了。

网友:
现在用的7.1,除了界面比原来版本漂亮,对我来说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高版本7.1,前面装成功了,不过自己一直用的6.2.3,反正新版本也没什么特别需要的功能,老版本稳定就行了 ...

一样,握手

网友B:
想找个6.2.4的,但好像目前还没有

网友:
硬件如何,如果还可以的话建议用7.1

网友:
用的918+ 7.01 听说7.1 photo对黑群有坑就没敢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找个6.2.4的,但好像目前还没有

跟7.0.1一起出来的6.2.4,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学校  学习 我来学习

网友:
7.0.1的没问题

网友:
想问一下黑群晖最稳定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6.2.3不挺好吗

网友:
个人觉得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非要追求高版本

网友:
一直在用6.1.7-15284,挺稳定的

网友:
7天前关机加过硬盘,不停电的不折腾的话,最长开机时间将近100天吧稳定运行,除了停电和折腾外,一直很稳定。

网友(2022-07-20):
一般能下载到的黑群晖的引导文件都是错的,不能使用,还需要修改硬盘参数等,非常麻烦,推荐自己创建,我是小凡,关注我了解更多相关知识~

网友:
有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
老版本的最近挂了,开来要被迫用用新系统

网友:
什么是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