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先锋CD机mosfet 50Wx4维修思路

楼主(2022-06-13):
先锋单锭cd机改家用发现有一路没输出。正常是四路输出,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右前这路完全没声音。
怀疑是mos管烧了,打算拆开看看,有没有大神能给我这个没基础的小白指点一二应该从何入手。
不胜感激。
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一路没输出。

网友:
看下音效调节里面有没有平衡每个声道 是否关闭 二极管档测下每路数值是否一致 测试功放前有没有声音输入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