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同样颗粒,SM3281竟碾压IS903

楼主(2022-06-13):
903单帖速度

3281单帖速度

恐怖如斯

Eslc颗粒特写。

3281跑圈测试

没想到这颗粒在3281上,居然全方面秒杀了is903,哪怕是903引以为傲的顺序读写。

网友A:
一直都喜欢毁容的,银灿的总觉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喜欢毁容的,银灿的总觉的热

3281跑圈主控接近80℃,颗粒一般不太热,但是也也颗粒主控都热的。
903的话,主控,颗粒都很烫,跑圈的时候,是要比3281热点

网友:
19年的颗粒?

网友B:
试试双贴,双贴的话,差距就出来了,我也是这个颗粒双贴3281,跟单贴比速度提升很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双贴,双贴的话,差距就出来了,我也是这个颗粒双贴3281,跟单贴比速度提升很少 ...

双贴单通道和双通道主控没有可比性

网友:
3281真的是平民法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贴单通道和双通道主控没有可比性

看到有人双贴了,写入120m/s,读取还是250m/s

网友D:
其实没停产,下游厂商来单子就能出货,之前坛子里还出现过铠侠标志的9DDL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盖标6h2h估计是7e2h开的slc模式改标,和8h2h盖标字体差不多,比较新

网友:
请问lz用的什么版工具 我找了很多版都不太行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停产,下游厂商来单子就能出货,之前坛子里还出现过铠侠标志的9DDL ...

之前看某拆解视频 看见一KIOXIA标的0S3E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看某拆解视频 看见一KIOXIA标的0S3E

这些小容量SLC当然也在产 并且小厂商也能买得到 铠侠官网上也还留着这些颗粒的资料
路由器等一些嵌入式设备这种闪存用的不少,虽然现在都建议用BENAND或者SPI接口的SLC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看某拆解视频 看见一KIOXIA标的0S3E

如果是128GB的0sxx可不是老货,人家是正经量产且在产的3d-slc (暂无任何diy级主控支持)如果是128MB的估计是定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停产,下游厂商来单子就能出货,之前坛子里还出现过铠侠标志的9DDL ...

是的,我还有铠侠的8dfk

网友:
903最快不是读写各200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128GB的0sxx可不是老货,人家是正经量产且在产的3d-slc (暂无任何diy级主控支持)如果是128MB的估 ...

E结尾说明是43nm,那当然是128M的,不过这个也不是定制的,是批量生产给嵌入式应用的
128G的BiCS4 SLC是0S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