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E-600-24简单改可调电压成功

楼主(2022-06-13):
参考了本版几位大佬的帖子,目前只改了电压,就是简单把主板上的微调电位器换成了10k的,电压范围大概是6.8~28V,刚好不超过表头的供电范围
前后搞了超过5个小时,主要功夫都在外壳改造上面了,很是麻烦。。。
变阻器用的是5圈的短款,10圈的实在是装不下
比较满意的是把分流器固定在主板的铜片上,同时也尽量减小了输出阻抗

网友A:
没看懂,撒叫尽量减少了输出阻抗?如果分流器电阻不在环路控制里就说明改装失败

网友:
这电源不是0V起调

网友:
可以吧调流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撒叫尽量减少了输出阻抗?如果分流器电阻不在环路控制里就说明改装失败 ...

分流电阻是没办法的,是除此自外尽量减少输出跳线的阻抗
我是用尽量短的铜条来连接,另外也避免了在外壳上装螺丝

网友B:
改电压需要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压需要分流器?

表头测电流用的,这个超过10A了

网友(2023-04-02):
没有用辅助电源,只是在微调电压的电阻上想点办法。

网友:
用电源上电额检流电阻就可以了,不用外接分流器

网友(2024-01-30):
哪个微调电阻?

网友(2025-03-08):
最高电压能到多少。

网友:
根本不需要这么大体积的分流器,用小的照样可以

网友:
改造能满足自己使用就是最好的了

网友:
这款可以改成0伏起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