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尔净水机里拆出来的一个隔膜泵,三无产品?

楼主(2022-06-13):
卖废品时遇到一个一个把花了一千多买的坏了的海尔净水机卖给收废品的,收废品的说一分不值,把储水塑料算了几块钱。那人走后跟收废品的商量,花了两块钱,从上面摘下这个泵,由于太过兴奋,忘了找找有没有供电电源板,不过控制和电源板好像是一体的。里面结构和组装的ro净水机没什么区别。标24伏,通电12v它也转。电机完全无声,泵声音轻微。估计也是因为非标准不通用的滤芯,导致更换成本太高,直接扔了。

这做工不怎么样

这个泵没有品牌 。拼音是“强生”,但是搜不到,如果有合适接头接一段软管可以做酿酒过滤泵。实在不行可以装个夹头当固定钻。

网友:
卖废品肯定各种坑

网友:
不认识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网友:
50的很小的泵了

网友:
产品标一堆英文的,

几乎都是山寨的三无产品,假装洋鬼子

网友:
现在小家电很多都是贴牌的,靠品牌溢价忽悠人

网友:
净水器隔膜泵。。这种标签很正常 ,又不是零售端

50G用的小泵,没啥折腾意义
你可以改个抛光轮出来

网友:
海尔也用这种三无配件?

网友:
宁波强生电机有限公司,专业生产(“B.N.Q.S”品牌)串激电机、直流电机、RO泵类等系列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设三个制造部,分别为电动工具电机制造部、健身器材电机制造部、RO增压泵制造部,产品远销欧美、日韩、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并和台湾及国内各大品牌公司(云米、美的、沁园、海尔、格力、美国怡口等)配套。

网友:
也不算三无吧,都是OEM配套的

网友:
我感觉柏繁泵比原装的强生、邓元的要好。其他品牌的没用过

网友:
这种隔膜泵 压力比较小

网友:
改养鱼泵用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