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大神,滚筒洗衣机脱水时声音较大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13):
请教各位大神,滚筒洗衣机脱水时声音较大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轴承磨损了吧?

网友:
轴承,防水圈坏了,配件不贵就是超级麻烦

网友:
声音大一般都是轴承,没几块钱,但很难换,几乎全拆散
会跑一般是减震杆,容易换

家里的滚筒我都嫌弃死了,脱水声音一直都大,去年年底老是跑,换了减震杆好了,简单故障容易修就修下,要是换轴承什么的我是绝对不修了,不要了
几年前公司的小天鹅洗衣机换轴承,跟一个兼职修家电的同事一起拆,拆了一个上午

网友:
一般是轴承坏了,看过换轴承视频,真是全部拆散了,哈哈,所以,一直不愿用滚筒

网友:
轴承坏了,或者滚筒支架断裂了。

网友:
轴承进水生锈后的声音,维修麻烦得狠!

网友:
我去年自己换了,鼓捣一天,差点放弃了,好不容易搞好,手脖子都弄坏了  疼了好久

网友:
通常是减震阻尼器坏了,本身设计也是很大的原因。

网友:
看到评价,可以卖个新的了

网友:
是不是洗衣机移位了,底面不平?

网友:
我的美的滚筒脱水声音大的不得了,自己拆下来发现轴承都进水了,里面都有锈迹,网上买了两个轴承带防水密封圈,给它安装上后世界清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