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河北移动新魔百和网络机顶盒M401A

楼主(2022-06-13):
拆河北移动新魔百和网络机顶盒M401A

网友:
移动新出来的套路,都是走节约成本,有蓝牙没WIFI。。。。2+8配置居多~

网友(2022-10-17):
散热+配重,对得起60块。

网友A:
大多数魔百盒都是百兆网口,这是个短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魔百盒都是百兆网口,这是个短板~

有的支持5G WIFI 或者走USB2.0

网友:
好在有散热片

网友:
有这么大块的散热片,算良心的了。

网友(2022-12-28):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魔百盒都是百兆网口,这是个短板~

这要看U支不支持千兆

网友:
可以改双频网卡

网友B(2023-03-16):
移动新出来的套路,都是走节约成本,有蓝牙没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新出来的套路,都是走节约成本,有蓝牙没WIFI

说实话,能省几个钱呢?

网友(2023-05-13):
请问怎么改?

网友:
买个双频模块替换,然后看下具体的电阻可能得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