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电子车铃开关

楼主(2022-06-13):
为自行车做个电子铃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2111527

为自行车做个电子铃铛(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226-1-1.html

由于电子铃工作电流大的缘故,常用的微动开关不能使用。先前用的那个行程开关又有些大且安装与使用起来都很不顺手。

找来一只塑料瓶盖,加工出按键孔、扎带固定孔,顺带引出控制线。

剪裁洞洞板,找来磷铜片(上面有点焊的柱状接点)用螺丝固定在板上做动接点,静接点用一铜焊片代用。

背面接控制线。

使用现成的按键帽。

用扎带固定在车把上,试了试:歪瑞故得

网友:
很好有创意,但防水也很重要。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这种开关的防水性是很关键的,不然用不长,而且你说电流大,那么触点最好用那种镀银触点为好,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这种开关的防水性是很关键的,不然用不长,而且你说电流大,那么触点最好用那种镀银触点为好 ...

触点是镀银的。
一般的雨水是不影响的,开关相对是悬在中间的,只要不是水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你在后面按铃,前面的人以为你车载电话响了。

网友:
歪瑞顾的猫宁

网友B:
这PCB能切那么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PCB能切那么圆?高手

呵呵,谬赞了。画好圆,用鱼骨剪一点一点的修剪而成。只要心不急就行。

网友:
还可以考虑加个MOS管,随便什么开关都能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