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完组装,6串超级电容

楼主(2022-06-13):
超级电容保护板,过压泄放电流2A,是不是太小了
谢谢楼下大佬的提醒,忽视了过压时的充电电流不会很大,没毛病

网友A:
你需要的是放电电流0.2A,2A已是绝对偏大、、、、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放电电流0.2A,2A已是绝对偏大、、、、鸟。

开玩笑吧,0.2a?还没来得及放就过充了

网友:
看起来质量很好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地方能用得上

网友B:
如果电容差异不是很大的话2A足够了。就怕电容差异很大,2A都扛不住,你可以用2A充电,看哪个放电电阻先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容差异不是很大的话2A足够了。就怕电容差异很大,2A都扛不住,你可以用2A充电,看哪个放电电阻先发热 ...

电容一致性应该没什么问题,6串15.9V,车子铅酸最高14.4V左右,
放车上并电瓶,电流几十A了吧,如果一致性有问题,我都觉得2A自欺欺人

这保护板有点自我安慰的感觉

网友C:
这超级电容用在啥地方?如果是用在小车上2A的电流能干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一致性应该没什么问题,6串15.9V,车子铅酸最高14.4V左右,
放车上并电瓶,电流几十A了吧,如果一致 ...

大部分时候保护板开始发挥作用时整体充电电流已经下降到不足2安培,只要不出现某一个容量特别小就不会出现电流没有降到2安以下而保护板已经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时候保护板开始发挥作用时整体充电电流已经下降到不足2安培,只要不出现某一个容量特别小就不会出 ...

恍然大悟,忘记这茬了,总想着要把充电电流释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超级电容用在啥地方?如果是用在小车上2A的电流能干哈?

过压泄放电流

网友D:
这种漏电情况怎么样?放一天能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漏电情况怎么样?放一天能降多少?

基本稳定在2.3V左右吧

网友E:
这种电容的脚很难焊接

网友:
充电电流和单体电压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的脚很难焊接

的确如此,用低温锡

网友:
350F有点小啊~~~~3000F我看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的脚很难焊接

烙铁热容量够的话高温锡都没问题~~~我是弄了块40*40*10的紫铜打6MM孔后插在25W的烙铁头上用,35平方的线也照样焊得妥妥的。

网友:
小电容来的

网友:
容量太小的话帮不到什么忙吧,那种3000法的6串500法,整好一组启动汽车也要1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