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手里有一块胜利的vc890c+表,现在出现的读数错误,电阻档读不出电阻数值

楼主(2022-06-14):
读一个电池都是显示3点多伏,这种错误的数字,其他档位测出来的数字也是一样的不准,
只有通断档还算是能正常工作。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懂得是出什么问题的,内部板子
我拆了看过,牛屎片主控HY12P66,外围电路没有太多东西,如果是单片机坏了,那就是
没得修了。就算是在黄鱼上有卖胜利芯片的,但是我这一款的好像也没有!!!

主控芯片在屏幕底下,反正我自己是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所以想求助各位大神这个表还能修复么???

网友:
我家9502老表,测得是2.09伏。二极管档还准,其它能显示。懒癌,没动。

网友:
我是不会修

网友A:
返厂修啊  胜利售后很好的。除了收个快递费,维修水平不次于优利德!

网友:
保险烧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修啊  胜利售后很好的。除了收个快递费,维修水平不次于优利德!

直接寄过去么???

网友B:
寄厂家来回花二十块钱,回来估计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寄过去么???

直接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厂家来回花二十块钱,回来估计有惊喜

有什么惊喜??

网友:
软的牛粪拉出去硬的捅进来,甚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惊喜??

只有回来才知道呀,有很大可能换硬芯。

网友C:
这种890C表我还有几百个,我的经验是先看看整机工作电流,一般2-3ma,背光亮40ma左右。如果电流正常,清理表盘卫生,酒精清洗烘干,装回去看看测试能否正常!

网友D:
电压不对,电阻对吗?如果电阻对,检查基准电路,没问题的话可以重新校准试试。如果电阻也不对,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对,电阻对吗?如果电阻对,检查基准电路,没问题的话可以重新校准试试。如果电阻也不对,有可能是芯 ...

电阻也不对,所以90%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回来才知道呀,有很大可能换硬芯。

回来的还是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890C表我还有几百个,我的经验是先看看整机工作电流,一般2-3ma,背光亮40ma左右。如果电流正常,清理 ...

直接寄回厂家维修了!

楼主:
牛屎换回来的还是牛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屎换回来的还是牛屎!!

运费花了多少,精度提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费花了多少,精度提高了吗?

就是个人的邮费,精度还是跟以前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