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块钱内快速DIY增氧机降温防水防尘土

楼主(2022-06-14):
1块钱内快速DIY增氧机降温防水防尘土,由于买到的555电机增氧机是缩水版的,电机只有一边有轴承,碳刷这边缩水了内部转子的风扇叶,轴承,电机设计是12伏使用能调速,所以用5伏电也能低速运行,但是精华在于缩水降低成本,这个玩意就是一个裸奔货,运行2个小时以后温度就手摸烫手了,温度大约有60度了,原计划是准备一个塑料盒,整合成集成锂电池,宽电压充电模块,外加风扇降温的,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塑料盒子,卡尺量的时候发现款泉水瓶也是6.2厘米的,与增氧机最大部位6厘米直径相当,何不利于抽烟机原理自吸打气的时候把马达里的高温带走?哈哈,木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东西,运行2个小时马达温度居然不高,冷风从款泉水瓶盖哪里进去后进入马达轴承部位空洞,再从马达机身那预留内部转子风扇的大洞出来,最后进入鼓膜后被送出气管,一个自吸降温风道就完美形成了,简单粗暴改善就能提高寿命,,呵呵,此马达如果那天碳刷磨光了,就买一个没有缩水555电机更换,,,

网友:
方法简单易用,不错

网友:
养鱼用的吗

网友:
设计巧妙,电力多少钱啊

网友A:
这装置把电机密封起来不影响散热吗?

网友:
防尘土?我还以为啥高科技呢……。

网友:
本以为是口冲下,结果是口冲上,这不正好接尘进水吗

网友:
简单易用,水还可以喝。、

网友:
电机防尘、防水的设置,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散热问题。也许原设计者认为这样的装置对电机影响不大:最多也就是60多度,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装置把电机密封起来不影响散热吗?

人家就是利用气流降温的

网友B:
平放更好防水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放更好防水防尘

上面那个大口是密封的,不用的时候用来放气管,主要还是那个电机碳刷那个头,太多裸露部分会造成加速磨损,热气上升冷气降,有利于风道循环出去,还有就是垂直声音好听,横起来有异响不平衡

网友C(2022-08-07):
具体做法就是用矿泉水瓶套上电机,在矿泉水瓶盖子处掏个洞吗?

网友:
碳刷粉尘进入气泵+鱼缸

网友:
方法简单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做法就是用矿泉水瓶套上电机,在矿泉水瓶盖子处掏个洞吗?

原理就是这样简单,人为制造一个冷风冷却碳刷高温部位后风被鼓膜抽风走的风道,自冷就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