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 Plus不充电不开机维修,USB管理IC漏电引起

楼主(2022-06-14):
邻居送修一台苹果6SP,说不开机,也充不了电,拿到后测试的确如此,拆开后用电源线可以开机,电池直接用激活板充电后再用充电线可以充电开机了

再用电源线开机测试待机电流,发现漏电40多mA,分析为本机实为漏电产生电耗光后无法充电开机

拆下屏幕及主板,这是一台组装机,且内部乱糟糟的,很多地方很脏,指纹键也是坏的只有HOME功能,上面的双面胶保护纸都没撕,据邻居说是在附近一维修店买的二手机

漏电主板上手术台,撕下贴纸

苹果手机漏电大多数都是USB管理芯片出问题后产生(俗称U2),快克861风枪拆下U2

焊上良品USB管理芯片

单板测试待机已正常电流约5mA左右

贴上新的贴纸,估计绝大多数维修人员不会再贴的

主板装回机壳中,因屏摔坏显示不良,换上新的屏幕

充电到28%电量时拔掉充电线,待机1小时多,仍为28%电量,证明待机已OK不再漏电了

完美修复6SP漏电原因产生的不充电不开机
END

网友A:
做维修不单要有技术,还要有门路搞到元器件更换

网友:
换这么小的原件,需要放大镜还是显微镜辅助

网友B:
这手机也太脏了,边角都有液体浸入的痕迹。

网友:
修理工艺精湛,厉害

网友:
好技术 好辅助工具

网友:
修理工艺精湛

网友:
{:013:路过看下,修了几台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不单要有技术,还要有门路搞到元器件更换

废旧手机回收,就是来源之一。

网友:
这是示波器?

网友:
高手啊。这样子维修。

网友:
iPhone 6S Plus 多少钱啊,想买个耍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不单要有技术,还要有门路搞到元器件更换

元件网上有卖啊,

网友:
维修大拿,不知要维修多少手机,才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
这手机,真的伊拉克成色啊,二手店能拼凑出来,更关键是大佬还能找出问题,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也太脏了,边角都有液体浸入的痕迹。

原手机有进水,防水贴有变红的

网友:
图1-2是6S,原装128G国行,周围元件乱了。。图3是U2芯片,买来还没用。图45是6P,扩容128G,开机这样子,没ID。

网友:
我的6SP也一样充不了电咯,吃灰中

楼主:
数字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