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耳机的音量

楼主(2022-06-14):
看到坛里有个旧贴谈到不同耳机的音量大小,想谈谈自已在这方面的知识。

从本质上来说耳机的音量大小是个主观判断标准,它是由四个客观因素所决定的,那就是灵敏度,阻抗(输入功率),振膜与耳膜之间的距离,气密封程度。

首先是灵敏度。众所周知它与实际音量正相关。在接收设备越来越先进的今天灵敏度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因为可以用增加设备的输出功率来弥补。尽管如此,当接收设备(特别是一些比较早期的手机)确定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选灵敏度高的耳机对增加音量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次是阻抗,正确地讲真正与音量相关的是提供给耳机的音频功率。但由于高阻抗输出设备(如矿石收音机等)现在已很少有机会碰到,日常应用中的绝大部分是低阻抗,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恒压源。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时,耳机的阻抗越低,流通过的电流越大,得到的推动功率也就越大,音量当然越响。当然这也有极限,即其阻抗不能低于设备的输出阻抗。以手机为例,通常在十几欧。因此 ,如果与几百欧的高阻耳机相比,在其它三个因素(灵敏度,距离,气密)相同的情况下,几十欧的响得多。

第三是振膜与耳膜之间的距离。这个很好理解,就象在耳边的喊叫声要比几百米以外的要响得多一样,耳机的振膜距耳膜越近,实际音量就越大。因此通常入耳式的比较响。

最后就是耳机的气密程度。气密度越高,声波外泄越少,到达耳膜的就越多,音量就越大。所以封密式耳机会响些、在入耳式中,有硅橡胶密封的要比iphone一类的应该更响些。不信的话你可自已试试:用手指按住耳机,让它紧贴在内耳上,音量是否明显增大?

仅供参考。

网友:
码字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不是金耳朵,也就用个普通耳机,不喜欢入耳式,涨的痛。

网友:
确实入耳式比开放式低音好的多

网友A:
是要耳机更响还是要降低呢?
我的一个入耳式的耳塞机,手机上音量只开到最低一格就声音偏大了,想再降音量只有调节播放软件的预放增益,但大多数播放软件不支持

网友:
同功率=响度,但距离决定你听到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耳机更响还是要降低呢?
我的一个入耳式的耳塞机,手机上音量只开到最低一格就声音偏大了,想再降音量 ...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耳机与手机大概率不是原配的。尽管许多人对配塞不屑一顾,但在音量的匹配方便是有考虑的。

网友:
讲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入耳式的确实能用更小的声音获得同样的听感

只不过我实在不喜欢入耳式

网友:
入耳式效率最高,但要仔细选择适合自己耳道大小的胶套保证密封不漏气,才能保证低音效果

网友:
我一戴入耳式耳塞,耳朵就又涨又痒,

网友:
买了一堆便宜的耳机,头戴和入耳的都有,戴着不是耳朵疼就是脑袋疼,力度好的就SONY的WM-1000的,可以多戴一会儿

网友:
我用的入耳式的耳机,插在电脑上,1%音量感觉就足够听歌了

网友(2023-01-03):
个人感觉入耳式容易掉,戴久了耳朵痛,一直用半入耳

网友:
这个话题就跟修仙一样,懒得说了

网友(2024-11-26):
感觉入耳式的对听力不太友好!

网友:
入耳的就是怕有损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