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成功的不锈钢助焊剂

楼主(2022-06-14):
很多人推荐洁厕灵,由于手头只有试柠檬酸除垢剂,试了试,粉末状直接撒上去就行了,融化后还会成膏状,这个表面发黑的铜线原本也不上锡,沾松香也不行。柠檬酸一下就行了。据说松香有效成分也是有机酸,估计草酸粉末也可以。

网友:
好探索,好办法。

网友:
哈哈,恭喜恭喜

网友A:
柠檬酸是什么玩意儿超市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柠檬酸是什么玩意儿超市有卖?

柠檬酸是食品添加剂,卖奶茶店原料的地方有卖。

网友:
烙铁要60W ?找个柠檬,挤酸,可以?

网友:
柠檬酸不错,除了去水垢,这个用处不错的。柠檬酸也很便宜,几毛钱都有包邮的

网友B:
好办法,不过对烙铁头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这个需要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不过对烙铁头有什么影响吗?

弱酸,能吃的。
但具体影响...不知道了。

网友:
柠檬酸应用很广 有机会再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以前都是把电池皮放进盐酸里,就可以用来焊不锈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那种清洗水壶内水垢的柠檬酸可以不

网友C:
哈哈,太好了,我媳妇天天喝柠檬汁,这个柠檬汁不就是柠檬酸吗???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
可乐可以吗

网友:
洁厕灵也好,柠檬酸也好,焊接完成了记得用水或者酒精清洗一下焊点,要不然时间长了焊点周围会腐蚀,铜线甚至会腐蚀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柠檬酸是什么玩意儿超市有卖?

我想起柠檬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太好了,我媳妇天天喝柠檬汁,这个柠檬汁不就是柠檬酸吗???我明天试试看。。。。。。。。。{:013: ...

我觉的你媳妇的那种柠檬茶不行。

网友:
有专门的助焊剂,3元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