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车载CM2205移动电视,主板型号HL1900_56 MAI V1.4待机无法开机,求程序固件

楼主(2022-06-14):
如题,测量5V,3.3V,1.8V均正常,晶振电压1.7V和0.8V基本正常,屏无5V供电,高压板ON/OFF为0V。主控贴着散热片看不到,BIOS为W25Q32V怀疑程序掉了,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22寸的屏幕,小了点

网友A:
这资料少,要是给我就直接改装V56,V59通用电视驱动板,不仅有AV还有HDMI,还支持U盘播放

网友:
确实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资料少,要是给我就直接改装V56,V59通用电视驱动板,不仅有AV还有HDMI,还支持U盘播放 ...

空间有点小,四合一的板子装不进去,如果有合适的AV驱动板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个比较难求

网友B:
先看屏上面5V供电保险烧没有。要是有个万能驱动板测一下屏就好了,确认屏没问题后,要么重新刷驱动程序,要么换驱动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有点小,四合一的板子装不进去,如果有合适的AV驱动板是最好的选择.

马家有AV+HDMI+VGA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屏上面5V供电保险烧没有。要是有个万能驱动板测一下屏就好了,确认屏没问题后,要么重新刷驱动程序,要 ...

高压板ON/OFF为低电平,屏无供电,指示灯为红色,明显主板处于待机状态,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家有AV+HDMI+VGA的驱动板

VGA驱动板10元,这个板50元

网友:
更换驱动板是个不借的主意

网友C:
程序是不可能掉的,车载设备的开机方式有些不同,一般来说驾车途中是不会打开电视的。

网友D:
既然你能查到屏无5V供电,高压板ON/OFF为0V,那就顺着这条线去查,应该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能查到屏无5V供电,高压板ON/OFF为0V,那就顺着这条线去查,应该就是电源问题 ...

同意,换板不值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不可能掉的,车载设备的开机方式有些不同,一般来说驾车途中是不会打开电视的。 ...

这个是公交车上的广告屏,就是给乘客播放广告的.也可能是处于待机状态.但是没有本机按键,也没有遥控器,无法开机.

网友E:
会不会是按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按钮的问题?

按键连排线插座都没有装,试图按个对地短接K0-K7,均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资料少,要是给我就直接改装V56,V59通用电视驱动板,不仅有AV还有HDMI,还支持U盘播放 ...

其实可以不用这样。
原机带的驱动板上,有两个插USB线的地方(一个没焊,另外一个焊了),板子上也有HDMI接口的焊盘。

网友:
接上电后不会自动开机,这应该是没有信号导致的。(无信号时关机,有信号时自动开机。应该是这样)
可以接上个视频信号(接到机顶盒上,或者是影碟机、播放器上),看能不能亮屏。
至于那个K0到K7的端子,可以在亮屏之后试下。

720P 60

网友:
没有系统的板,就是用来放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