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玩玩内存双通道4+2和4+4没区别,再看看硬盘双通道raid0

楼主(2022-06-14):
这是4+4

这是4+2

再看看硬盘双通道raid0:

网友:
我以为是2边要对称的容量才叫双通道呢。。。

网友:
非对称双通道,性能差不多的。

网友:
容量更重要。双通道好像对集显作用更大。

网友:
同事拿台电脑来修,也是内存双通道的,好奇测了一下。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写错了?第一张图,内存显示是8G的,你标注的是4+2;第二张图显示内存6G,你标注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写错了?第一张图,内存显示是8G的,你标注的是4+2;第二张图显示内存6G,你标注4+4 ...

随便看看就行了……

网友B:
测试机器性能靠撸大湿?你看看其他专业跑分软件?

网友C:
你用鲁大师做测试基准?????你赢了。。。。。。。。。下个挨打64吧,,测试内存性能之前先跑半分钟内存压力测试,这样才能保证内存被用满之后的性能真相

网友:
够用了,超过一定等级就感觉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写错了?第一张图,内存显示是8G的,你标注的是4+2;第二张图显示内存6G,你标注4+4 ...

是错了~~改好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机器性能靠撸大湿?你看看其他专业跑分软件?

该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鲁大师做测试基准?????你赢了。。。。。。。。。下个挨打64吧,,测试内存性能之前先跑半分钟内存 ...

aid64?我试试去~~

网友D:
鲁大师和其他软件的区别就是普通人和电脑爱好者的区别!
比如鲁大师测个99.9%,专业软件测个99.99%
普通人:这没什么太大区别嘛~
爱好者:这可是0.09%的区别啊,这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好吗?虽然用起来体验没差别,但这可是0.09%的区别啊!!!!知道这个你就能高人一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鲁大师和其他软件的区别就是普通人和电脑爱好者的区别!
比如鲁大师测个99.9%,专业软件测个99.99%
普通人 ...

我是普通人

网友:
看看没啥区别嘛!看来配置到一定程度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R0死得快,慎用,特别是SSD,R0的SSD意义不大

网友:
raid0这个不会弄

网友:
这就是3根内存和4根内存的差距,三根内存写入速度甚至还不如4代I7,相差因该不只0.x。但是任然比单通道快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