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有没有人能看懂

楼主(2022-06-14):
用了好几年的久量小风扇突然就坏了,现在能充进去电,但是充电指示灯不亮。风扇和灯都没反应了,拆下单独测试了都是好的。线路板也没有烧坏的痕迹,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电池吧。

楼主:
不是电池原因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旁边的电容拜拜了

网友:
是不是哪个三极管有问题导致的。瞎猜啊。

网友A:
充电指示灯居然还过单片机,大概率是单片机没有工作,先检查它的供电吧。

网友B:
先看TP4056部分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充电应该会亮灯呀?

网友:
电容或者二极管短路的可能比较大,先通电上手摸有没有发烫,那个电容很烫就撬那个,或者整个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慢慢点点电容和二极管两端。如果都为0或者阻值很小的那应该是了。小白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C:
单片机1脚貌似供电,查一下有没有

网友:
别修了,估计你连数字万用表都没有,量都没法量,如果有的话,量一下按键两边看看有没有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指示灯居然还过单片机,大概率是单片机没有工作,先检查它的供电吧。 ...

共田GT328和电量灯充电宝也是,充电时闪灯肯定经过单片机。早期F95充电风扇,充电时红灯,满电绿灯不经过单片机。

网友D:
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风扇,充电跟其他功能操作都正常,就是风扇不转,单独给风扇加电压又转的很好,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E:
换了微动开关试一下,最易坏的就是它了。

网友F:
充电指示灯都没亮,怎么判断的能充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指示灯都没亮,怎么判断的能充进电?

充电器接电流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微动开关试一下,最易坏的就是它了。

充电灯都不亮   排除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风扇,充电跟其他功能操作都正常,就是风扇不转,单独给风扇加电压又转的很好,不知道哪里 ...

升压电路二极管后面电容容易击穿  你量下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TP4056部分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充电应该会亮灯呀?

是好的  电池能正常充电  但是不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1脚貌似供电,查一下有没有

恩  单片机1有电

网友:
我也有个小风扇,也是能充电但风扇不转,板子太小没法修,改usb外接充电器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