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E-600--24 改调压加上调流

楼主(2022-06-14):
论坛里有不少改的,但都不能调流,这个可以方便的电流调节,从0--25A  但是注意不要超过最大功率 话不多说,直接上接线图。使用了调压调流的小板。

小板的连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eu6uen52f3&id=674394122326
咸鱼连接套件的连接:  https://m.tb.cn/h.fuUF0xC?tk=IZRV2nZvFXT

单纯的调压调流,并不要求是两个3毫欧电阻并联,你用2毫欧1毫欧,甚至5毫欧,10毫欧,都没问题的。

用这个阻值,主要是可以兼做50A电压电流表头的分流电阻,但是注意表头的电流取样线,要紧贴两个电阻引脚,否则会导致误差偏大。

调压调流的小板,是和我之前发的动力源DZY-48/50H系列电源,还有RM4830电源,以及艾默生12V 55A  675W电源通用的,差别是接线方法不同。

楼主:
电压可调范围 00----48V(超过35V换电容啊)
电流可调0--25A

其实,这个改法,也适合所有3525芯片的电源改可调。但是有的电源有过压欠压保护,如果不取消,调压超过范围,会导致电源保护无输出。但这样不会弄坏电源,只要调会到不保护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小范围调节的

网友:
详细,不错的教程。

网友A:
值得学习,我手头昨天下等刚得了一个好像是监控上的电源,还没看懂电路,是3525芯片。

网友:
请问这个小板真的能对3525进行电压电流从0起调吗?实验过吗?线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学习,我手头昨天下等刚得了一个好像是监控上的电源,还没看懂电路,是3525芯片。 ...

3525直接调整2脚电位,就可以实现线性调压,大一点范围调节电压,最好不要改变反馈电阻的方式调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3525直接调整2脚电位,就可以实现线性调压,大一点范围调节电压,最好不要改变反馈电阻的方式调压 ...

谢谢指点,改天折腾一下。

网友:
楼主的板买过,很好用。

网友B:
割掉铜皮,正面的铜板也要割断吧?

网友:
能到100v不能

网友:
学习。正好前几天收了2个这样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掉铜皮,正面的铜板也要割断吧?

对,不然肯定不行

网友B:
我有个se600-48,Q9已拆,与电位器相连的电阻换了,电压可以调到70v。但是不能带负载,带负载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se600-48,Q9已拆,与电位器相连的电阻换了,电压可以调到70v。但是不能带负载,带负载打嗝。 ...

电压过高,变压器磁饱和了吧

网友(2022-09-06):
谢谢分享,正想弄一个

网友(2022-10-31):
3525好像直接能改吧

网友(2023-01-03):
se-600-48已改小板,但是用84v充电几分钟就炸,无论电流大小都炸

网友(2024-11-20):
小板连接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