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给玩具投影仪清灰,瑞视达LED投影仪拆机

楼主(2022-06-14):
前几年这种投影仪很火,价格便宜,虽然比不上专业的投影仪或者DLP投影仪,但一般玩玩还是够用的。结构也很简单,大体依次是:1.大功率LED灯珠。
2.去除背光的液晶显示屏,大部分是720P大果粒屏幕。
3.菲涅尔透镜。
4.进行梯形矫正的菲涅尔透镜

5.反射镜。
6.凸透镜镜头。
由于投影出的画面有灰尘,拆开清灰,清理后画面恢复,很清晰。

网友:
结构紧凑,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真的是玩具?

网友A:
大功率是不是光衰也厉害

网友B:
百分百玩具,但是十五年前DIY玩家做一套这个得十倍价格

网友:
亮度,色彩和清晰度都是玩具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是不是光衰也厉害

散热跟不上就死得快

网友:
只能说能出影吧,分辨率、亮度、色彩都是玩具级

网友:
不错 不错 还可以使用

网友:
应该发个播放图看看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键要做好散热!

网友:
这种玩具投影仪一般不会上720p的屏幕

网友:
使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结构,我也是醉了

网友:
谢谢分享,也想买一个便宜的投影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分百玩具,但是十五年前DIY玩家做一套这个得十倍价格

12年的时候买过一台DIY投影,花了1600块,用的12寸笔记本液晶,体积巨大,亮度尚可,当时的笔记本色域不行45%色域,所以没用多久就放那吃灰了

网友:
720,想多了,一般不会用的,除非品牌

网友:
玩具级别,价格相对也便宜。

网友(2023-10-25):
貌似玩具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