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想要做一个电弧打火机,拆了个高压变压器。

楼主(2022-06-14):
小白一个,看教程需要D880三级管加废弃的液晶电视电源板,拆了一个高压变压器,求助怎么看参数?

网友:
不用看,接三极管测下线圈阻抗比高压输出阻抗小。

网友:
曾经,用汽车点火线圈,做了一个高压发生器,做臭氧发生器

网友:
你拆错变压器了,这个明显不是高压明变压器。

网友:
拆液晶电视得拆CCFL的才有那个高压变压器吧

网友:
这个不行不要试了

网友:
这是普通功率变压器,匝数比小,电压上不去

网友:
这个高压不够高吧?

网友:
炉具的变压器可以用,你这个两侧差不多。

网友:
看线径和圈数,这个可能是DC-DC变换器里的吧,就算再折腾,也不超过200V的

网友:
你拆这个变压器不行

网友:
哈哈,你这是高频变压器,

楼主:
感谢各位同学!接着拆电视~~  其实某宝有卖套件的,也就几块钱!谁让咱“垃圾”多。看着挺简单,希望可以通过制作学习提高。

网友:
线圈那么粗呢,拆了卖铜吧,电压估计高不多少

网友:
你这个高压,是指的是220v高压吧。这个是高频变压器,不是高压变压器,高压变压器,初次级匝数比很大,高压端线径比较细

网友:
搞错变压器了。

网友:
以前电警棍里是电视机的高压包

网友:
次级匝数不够,建议买一个热水器打火器的升压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