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充电宝2代 20000毫安 越充电越胖 这个夏天它还能瘦下来吗?

楼主(2022-06-14):
跟了自己很多年的充电宝  在这个夏天快来的时候

悄悄的变胖了    胖得还不只是一点点...

还有办法瘦下来吗?

网友:
放气,用一段时间,然后,放弃

网友:
淘一块电芯换掉,又是一个新宝宝。

网友:
换电芯啊,安全第一

网友A:
软包锂电最终都会怀孕

网友B:
电解液分解产气是不可逆的,虽然冰冻或许能把微鼓的电芯变回去,但你这个电芯已经是晚期了

网友:
个人经验不要满电存放,要用之前才充满电。我的米万充满电放着把铝壳都撑开了,后来把电放掉又恢复了,以后再也不满电存放。

网友:
肥了,很难廋下来了。

网友:
只能针孔放气,然后封住。我觉得一代6节2万好点,可惜输出没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包锂电最终都会怀孕

你这样说的话,其它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液分解产气是不可逆的,虽然冰冻或许能把微鼓的电芯变回去,但你这个电芯已经是晚期了 ...

只是冷了气体体积变小,不怎么鼓,玩无人机,电池高温几次就鼓了,60度以上,一般飞下来60度,电池也不怎么好

网友:
最佳修复方案:换电芯。

网友:
放气  还能用用

网友:
这个型号我有松下和lg两种18650的电池,还是圆柱的不容易鼓包

网友:
小米的东西越做越烂 按道理是不应该鼓包的 这特么跟山寨电池有啥区别?卖的比其他电池都贵,性价比?还是智商税?

网友:
只能针灸疗法,但治标不治本

网友:
换电池一劳永逸

网友:
该淘汰电芯了,另买一个换上

网友:
好久没买充电宝了  还是18650省心啊不会变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