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42K190液晶电视更换背光灯完美收工

楼主(2022-06-14):
前天拆开分享的黑屏海信42寸电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166-1-1.html,经过两天等待,终于重现光彩……

下面是淘来的新灯条,上面的旧灯条被我短接2颗灯珠后可以点亮,但为了完美还是换根可以全亮的吧

背面贴有双面胶,散热效果就不知了,商家说的是包一年质保

型号对比,商家宣传的是原厂配件,但没说是哪个原厂,忽悠之词不信也罢

导光板局部被上个灯珠烧黑了,不是是否影响透光率(但最终事实证明眼睛感觉不到),

装好灯,安装好背光总成,看看效果……

真的闪瞎我的拙眼(哦,是我的手机),眼观没问题,拍照就全是杆……
背光没问题,开始装显示屏,清理灰尘后直接将显示屏放在背光组件框里,盖上外装饰框就可以了

电路板原路组装完成

试机OK,有坛友但心侧光源会有明暗段,但又是想多了,完全没有明暗的感觉,看来那透光板价值不低,这侧光源比背射光源显得还均匀

可以正常看电视了

至此,首次给电视换背光顺利通过……

网友A:
上个月自家的LG 50寸电视换灯条,落了两个反光纸的小卡子,好在没什么影响

网友:
堪称完美,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LED灯条寿命不行

网友:
不错不错,省一大笔钱了,还练习了技术。

网友B:
最近几个月看了无数维修视频,终于我的显示器不小心摔到角上,最左边暗屏了,拆开看砸烂了一颗灯珠,准备下手更换。

网友:
最后一图的内容是来搞笑的

网友:
技术好,活好。厉害 厉害

网友:
手艺不错,电视背光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自家的LG 50寸电视换灯条,落了两个反光纸的小卡子,好在没什么影响 ...

这个电视屏幕组件固定方式特省事,5层泛光材料直接放在金属框架内,上面加一层朔料框压住后,再在上面放显示屏,显示屏也不要特别固定,用外饰框压住就好,轻松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几个月看了无数维修视频,终于我的显示器不小心摔到角上,最左边暗屏了,拆开看砸烂了一颗灯珠,准备下 ...

真怀疑是你姑故意推下去的……

网友:
长期这样下去,GDP就放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怀疑是你姑故意推下去的……

真的是意外,就是昨天的事,放以前就直接买新的了。
看了这么多大神的经验,脑子觉得自己已经可以,终于敢把屏搞开看看里面结构。
第一次拆暂时没翻车,只拆了三边,底边带电路板的暂时没动,发现顶部金属框略微变形,最边上的灯珠碎掉,没敢在拆开状态下上电,又装起来还能点亮,信心大增。
晚上淘宝查灯条,按屏型号根本查不到,之前万用表量的灯条供电电压比12V高,我又没测试仪检测工作电压,看来只能再拆一次数灯珠了。之后买好灯条胶带再来一次。

网友C:
屏幕用什么方法抬起放下

网友:
拆开和装上都要小心仔细,我拆过一台创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用什么方法抬起放下

42寸不大,但不能拿2头,那样中间有折断的风险,只有1个人的话,一只手拿上边靠左,一只手拿下边靠右端,尽量使屏幕平稳才提起,

网友:
不错,不错,省了不少钱。

网友:
搞大板要手细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