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被高手改过的-森井电器CH936B压缩机除湿机水满报警故障

楼主(2022-06-14):
黄梅天又来了,除湿机得开起来。结果上电报错,水满,不让运行。

机器背面型号参数,原理很简单,压缩机制冷除湿,水箱满了就停止工作,

可这货没看到水箱啊,排水管直排的,机身后侧这个空间本应该是放水箱的

打开上盖,主控板看起来没有异常,旁边白盒子是电源部分

压缩机和排风扇,有个运转电容,这两大件坏的概率不大

货真价实的散热器,就是有点生锈了

主控板有两组线,一组是湿度传感器,一组是水箱检测微动开关,试了一下开关是好的,故障原因下面说

原来是高手改造的时候用一个橡皮球顶住了水箱微动开关,外接排水管变成直排,取消了水箱,现在像皮球老化失去弹性,顶不住微动开关了,导致机器检测到水满拒绝工作,真乌龙

老化的像皮球哈哈,最后我把微动开关接线改到常开引脚,一劳永逸

网友:
铜管好评,就是锈得真够严重的

网友:
这皮老虎劳苦功高!

网友A:
能找到这像皮球垫,也是人才 了,这是修表师常用工具

网友B:
北方银不懂蓝方银的潮湿,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儿

网友:
呵呵 高手过招 原来如此。。。。。。。。。。。。。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人家不用任何工具,不用拆机,就改好了,“皮脑斧”大法,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人家不用任何工具,不用拆机,就改好了,“皮脑斧”大法,牛! ...

一共四台除湿机,检查下来都是用这玩意塞的,再看看抽屉,还有一大包新的皮老虎,我就懂了

网友D:
既然是常开,直接剪线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共四台除湿机,检查下来都是用这玩意塞的,再看看抽屉,还有一大包新的皮老虎,我就懂了 ...

我们单位档案室也有一台这玩意儿,它总不坏,好希望它坏,然后写申购买新的,然后我家就有抽湿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常开,直接剪线就行了。

剪开太暴力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档案室也有一台这玩意儿,它总不坏,好希望它坏,然后写申购买新的,然后我家就有抽湿机了。{:01 ...

没有固定资产报废流程吗哈哈哈

网友:
高手都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E:
原来这么简单呀 南方潮起来真要命 一开空调和神仙下凡似的 仙气飘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么简单呀 南方潮起来真要命 一开空调和神仙下凡似的 仙气飘飘

80%往上是常态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方银不懂蓝方银的潮湿,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儿

嘚嘚瑟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这像皮球垫,也是人才 了,这是修表师常用工具

我们不修表,但抽屉里都是这货哈哈

网友:
那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F:
强中只有强中手啊,前任简单方便,现任经久耐用

楼主(2022-08-15):
引用 网友F:
强中只有强中手啊,前任简单方便,现任经久耐用

估计是师傅改的,可怜的像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