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淋浴混水阀奇怪的漏水现象,已查明真相,有救吗?(现象分析拆卸测试...

楼主(2022-06-14):
淋浴混水阀漏水,有救吗?

一处房子的淋浴混水阀,用了好几年,近一个月,关闭阀门后还是大量流水,类似水龙头小半开的状况。

开始以为是常见的阀门垫片问题,找了个扳手上紧,不行。卸下阀芯,加垫片,再上紧,也不行。

该混水阀为三档,以为出水挡位阀门问题,再拆三档调节阀,上紧,还是不行,经检查,水,是先经过混水阀,再到挡位调节阀的,所以,调节阀不是问题根本,还在混水阀阀门部分。

还一漏水现象,关闭热水器进出水任意一个,漏水从小细流,变成滴答(后来知道是残留水造成,也是因为阀体问题而长滴水)

难道,是管道问题或阀体问题?那就麻烦了。

本来不懂水管管道,但,道理不是大致知道嘛,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比电子电路好弄些?就试试。

卸下混水阀阀芯,里面3个孔,一大二小,经判断测试,一大是混合水输出,二小分别为冷水热水,

再测试,堵住二小(用2手指加一块自行车内胎皮子按在小孔上),关闭热水器阀门,就不漏,打开热水器阀门,就从混水输出大孔出水。

判断,热水管道有问题!

经一番“思考”判断,结合不完全看到的(卸下三档调节阀阀芯,从调节阀处看,内部隐藏很深,看不全)混水阀结构,怀疑混水阀阀体中的一根细管子(疑似铜管),为热水器热水输出管,通到混水阀阀芯的两个小孔中的一个(另一个小孔为冷水),这段细管子漏水,导致在关闭混水阀后,热水器阀门打开的情况下从热水器出来的水,从细管漏出,直接到了混水阀阀体中间,而该中间,即为那个混合水的大孔联通的空间,作为冷热混合输出的管道(这下搞明白了混水阀的内部结构了)

验证,很简单,在卸下混水阀阀芯的情况下,用嘴对着某一出水口吹气,方便吹气的就是三档中的龙头,出水挡位也调节在这档,会发现,大孔有出气,如果吹气力度大,会发现,热水小孔也有小股出气,如果堵住大孔,只有小孔出气,而这是不应该的,正常情况此时小孔不应该通,堵住大孔,应该吹不动了。

换种方式测试验证,卸下三档调节阀阀芯,用一根直径合适的吸管,对准混水阀热水小孔,尽量贴紧,吹气,结果能听到在混水阀阀体中有出气声音,内部的残留水有扑突声,用手指伸进去,能感觉到水翻腾,

至此确定是这个混水阀内部的热水管道漏水!

本想,如果这个管道是铜的,看外观疑似铜,能不能焊接补漏呢(只有焊锡的电烙铁)?

因为在阀体内部,勉强能看到一截该细管,如果在肉眼可见位置,估计焊接还是可以尝试的,

于是再测试具体漏水部位,还是如第二种方法吹气,另一人从调节阀处看或摸漏水口位置,结果,漏水位置在阀体横向中间位置,看不见,是从调节阀口,伸手进去感觉到的,进去有2-3厘米深。

不可能(电烙铁)焊补了。

至此问题搞清楚了,只要打开热水器阀门,淋浴头就开始哗啦啦细水长流,洗完澡,关了阀门还在细水长流,要及时关闭热水器阀门(关闭后滴答是管道残留水造成),比较麻烦,略有点浪费水。

这个混水阀,就这点毛病,使用也可以算没问题,要不要换呢?换,这点小问题对这个混水阀来说,似乎有点遗憾(数码人的思维,哈)

那么,有什么(每次打sm时,就首先出来数码二字,哈)办法,能焊接或补好这个阀体里面的细管小漏洞?还有救吗?(想过用液体的“补漏剂”,倒进阀体去,晃荡晃荡,把里面那个漏洞“自动”补上,^_^哈哈)

先谢谢观看,再谢谢回复!容后补图。谢谢!

补充一下(上面内容已经包含,但不够明确),阀芯、三档调节阀、橡胶垫圈,经过测试,均无任何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开关阀磨损了,活着被水压坏了,
我家里就是被高层水压坏了

网友:
     处理很简单的,里面有两片开关陶瓷片,拿出来来用牙膏刷干净装回去,说不定就好了,如果还不行,找个单车内胎剪一个圆形夹在中间,这个圆中间剪一个小圆孔能让水过去就行了。

网友:
阀门芯换新,不是纯铜阀体就扔吧。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

网友:
就是夹个橡胶皮就解决了,头条修理视频是这样教的。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回复。

不过,看回复内容,你们都没用看完,没看懂,还是怎么的,都回复到了“题外”。

在此再次说明,常见的垫片问题和阀芯问题(主帖有说明,本人也知道垫片之类的阀门维修,开始就说了“找扳手上紧”),都不是,经过了测试了。清楚明白的,就是混水后的混水管(阀体里面的细管)破损了。

还是谢谢上面各位回复,能有好主意,再说。

这个帖子,就是发挥数码的精神,探讨、折腾!哈哈!

网友:
一般都是密封圈磨损或者老化

网友:
也不贵还是换了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呀

楼主:
再看看,有没有好意见好想法,换,基本是需要的,探讨解决问题,是乐趣

网友A:
同样问题,换阀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换阀芯解决

确定是同样的问题?

请看完帖子,阀芯、垫片等等好的,是内部管道,混水输出管破裂漏水

楼主:
某宝(看到似乎都这样说,不知为何?防止广告什么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下单一个基本一样的混水阀(不是垫片问题,不是阀芯问题,都测试过了),装上了,问题解决了,以后再拍图发上来,以及自己测试后的说明图,发上来,供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