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惊喜!白捡一把RGB佳达隆G红键盘,高兴!

楼主(2022-06-14):
前阵买了不少全新的酷冷CK550、CK530工厂轴板,均价不到20,都是RGB灯效,佳达隆G红轴或者TTC红轴,手感顺滑,大部分是好的,个别几把有问题。昨晚在单位值班,把几个有问题的轴板拿出来准备拆轴,其他几个有明显的外伤只能拆轴用,这一个CK530外观非常好,只是接线无反应,之前没找到原因,放在坏的一堆了,这次拿出来,感觉拆轴挺可惜,再最后检查一遍,看有没有抢救价值。

经过和好板子对比,这个没反应的CK530少了一个电容,看主板上的痕迹,应该是磕掉了。通过万用表测量,掉电容的地方正极线路不通,应该是掉电容的时候,焊锡把线路带断。
尝试修复,在电容脚后面刮开线路板铜箔,直接把5V正和线路连起来,接线,点亮!测试,完全正常!
白捡一把RGB键盘的感觉,超级高兴!

这是修复之后的:

主板背面:

酷冷CK530:

飞线的地方:

正面,拉丝金属面板,G红轴:

质感非常不错:

四脚奶嘴RGB灯,佳达隆G红轴:

点亮:

有20多种灯效,装上驱动还可以自定义每个按键的颜色:

灯效还支持支持音乐律动和CPU占用率显示:

网友:
还真以为有外面白捡的好事

网友A:
为啥我就遇不到这种好事

网友B:
前阵子废品站捡了两把键盘罗技g610 十块 ikbc c210猛男粉16  都搞好了,现在快10把键盘了,手不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废品站捡了两把键盘罗技g610 十块 ikbc c210猛男粉16  都搞好了,现在快10把键盘了,手不够用 ...

键盘发来,我替你用!

网友:
本来打算拆轴的居然修好了,白捡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键盘发来,我替你用!

手发来帮我用....

网友:
不喜欢这种花里花俏的键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发来帮我用....

好吧!我敢剁,你敢收吗?

网友:
这键盘太炫彩了,有键帽赠送吗

网友:
勉强算白捡的,虽然有区别

网友:
这可是值得高兴的事啊。

网友:
也算是白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敢剁,你敢收吗?

哈哈哈遇见狠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就遇不到这种好事

北京那我也是,附近垃圾佬,收铜铝铁太多。以前我才捡到点坏电机。

网友:
这东西好,拆了卖铜

网友D:
竟然带单片机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带单片机阿

机械键盘一般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这键盘太炫彩了

网友:
这叫本事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