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加装开关

楼主(2022-06-14):
不在OFF档位时关机的开关
短按关闭自动关机,长按关机
这次是装在表里面的。

不在OFF挡关机电流比在OFF挡小了1uA

网友:
怎么是白眉大侠

网友A:
用触摸开关可以无损加装,触摸开关空载电流数UA,耗电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开关可以无损加装,触摸开关空载电流数UA,耗电很少。

也看了没找到小体积的,平头开关也看了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开关可以无损加装,触摸开关空载电流数UA,耗电很少。

这个开关也在uA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开关可以无损加装,触摸开关空载电流数UA,耗电很少。

触摸开关容易受干扰,还是机械开关好

网友B(2023-01-25):
能否发个电路,我也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发个电路,我也该下

要啥电路呢?表拆开就能看到有个空的开关位置,开机后短接它就会取消自动关机,多短接几秒就是关机

网友C(2024-05-12):
开机呢?需要拨盘重新拨回OFF吗

网友D:
这个表没有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呢?需要拨盘重新拨回OFF吗

不需要两个按键都可以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没有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单片机的怎么也比7106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怎么也比7106的好

但是,7106比单片机的要可靠得多。。。只要V片没有问题,功能正常发挥。

网友:
直接电池线断开,接个双断开关就行了

网友(2024-06-14):
10分钟自己会关好像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