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载收音播放机带杂音了(随油门变化),怎么治

楼主(2022-06-14):
这台车开了7,8年了,最近突然发现车载收音/CD/DVD播放机带杂音了,而且这声音随油门变化,油门小时比较小,油门大时比较明显。
大家帮分析下应该怎么治?打算自己先折腾一下,去4儿子肯定从小修到大。

网友:
先检查电瓶,发电机

网友:
先看看发电机或者发电机的整流桥问题

网友:
估计是滤波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点火听听有没有杂音

网友:
电源线进线加LC滤波组件,紫苏补丁。

网友:
应该是引入的电磁干扰,检查车的发电系统和车载收音/CD/DVD播放机,这两方面的抗电磁干扰组件。

网友:
非专业乱讲一下,万用表先量发电机电压,当发电机启动充电的时候电压是否波动过大,正常小车应该不超过14.5V,如果是那就是发电机上面调压器坏了,如果电压没问题,可能就是收音机内部电容老化滤波不行了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你这个发电机碳刷已经磨的差不多了,存在轻微接触不良的情况,导致发电是干扰过大

网友:
先换车机,排除是干扰源的问题还是车机的问题

网友:
油门大时车辆点火的频率更高,干扰主要是来自点米线圈的高频辐射干扰。

网友:
直流 不干净了吧

网友:
还是交流频率影响到了无线电信号?

楼主:
试过,无论收音机还是放碟,都有噪声

网友:
油门大了,发动机转速高,电压高,收音机音量大

所以……

网友:
滤波电容可能失效了

网友:
巧了 今天遇到一个 车放了几天 开起来喇叭有杂音 (收音机关闭状态) 车主说不听收音机 然后帮他把保险拔了

网友:
电瓶快挂了

网友:
我的是开雨刮的时候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