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声控灯座

楼主(2022-06-14):
如图:弱电供电D连至白炽灯前。现在是将灯换成220v继电器变成开关,突然发现个问题:关断单向可控硅时可能反压过高怎么弄,是在单向可控硅并RC还是线圈并RC?取值多少?或者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望坛友集思广议(继电器用的是HH52P中间继电器)    补充,只是继电器替灯泡,其它依旧正常使用。感谢诸位坛友

网友A:
不是在继电器线圈上并二极管吗?

网友B:
可控硅上串个1N4007,提高耐压,不过不接也行的。

网友:
一般是改可控硅为继电器的,用继电器触点去控制别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继电器线圈上并二极管吗?

开始我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上串个1N4007,提高耐压,不过不接也行的。

桥里不是串了两个二极管吗

网友:
应该不会有高压吧,可控硅不过零是关不断的,就是说线圈中没有电流之后可控硅才会关断

网友:
换直流继电器,串在整流桥正极输出或负极上,继电器并续流二极管。

网友C:
按照可控硅的特性,要在0V左右才会断开的,交流继电器内部的短接铜环足够抵消断开时的能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可控硅的特性,要在0V左右才会断开的,交流继电器内部的短接铜环足够抵消断开时的能量了 ...

好的,谢谢,工业电器不懂呀

网友:
电路保存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