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ZT-C1众仪万用表10A保险烧了,原来替换的铜丝也太细,不到5A就又烧了

楼主(2022-06-14):
众仪万用表10A保险烧了,原来替换的铜丝也太细,不到5A就又烧了

现在换个粗一点的,请教坛友经验换多粗?

我数了一下,1mm²的线,有32根细线,算出来每一根线截面积是0.03125mm²

按1平方可以通过10A算,这每一根细线可以安全通过的电流是0.3125A,想当10A保险是不是要3根

网友A:
数字万用表,我用老长时间了,也不会烧保险,你这搞的,10A保险都烧了,你这过的是多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我用老长时间了,也不会烧保险,你这搞的,10A保险都烧了,你这过的是多大电流? ...

电流档测电压了吧!再大的量程也顶不住。

网友C:
你这算法有问题!1平过10安那是安全电流不是极限电流!最多2根,不能再多了,否则过流烧的就不是保险而是铜箔了。
我觉得你应该焊一截1mm的锡丝上去,这样安全还能快速熔断,反正不用考虑电阻问题。

网友D:
还是买个保险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我用老长时间了,也不会烧保险,你这搞的,10A保险都烧了,你这过的是多大电流? ...

第一次烧就是用电流档直接接通了电源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档测电压了吧!再大的量程也顶不住。

你说的对,电流档测电压了,不过刚断的这次,确实是正常测电流,而且电流都不到5A,但是却烧断了

网友:
何必省这点呢,下次烧表不是花更多钱。万一伤到人那更是不值得。

网友E:
还是换个保险管吧,铜线总觉得不正规

网友:
误操作很正常,还是用正规的保险吧。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正经的保险丝啊,如果非要用铜线,应该是要接个可调电源,由长到短慢慢试铜线长度,直到符合预期的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算法有问题!1平过10安那是安全电流不是极限电流!最多2根,不能再多了,否则过流烧的就不是保险而是铜 ...

1平方10A,所以我用3根,就是0.1平方,极限应该是1A,10A的时候,应该能烧断,只是自己的猜测,经验不足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个保险管吧

买的有一堆常规尺寸的,而且是陶瓷管不是玻璃管的,说的是快断型的。只是众仪的保险管尺寸太小,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换个保险管吧,铜线总觉得不正规

众仪的是特别小尺寸的保险管,没有存货,而且我估计这种尺寸的还比常见尺寸的贵一些

网友:
CCTV你怎么搞的,把保险烧了

网友:
还是换个保险管吧,铜线熔断太慢了

网友:
正经搞几个保险把,这玩意除了电流插口测电压,,还有什么情况下会烧保险呢

网友:
铜丝熔点太高,不容易断吧。

网友:
买这种,两边的引脚和帽子是能拔掉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这表的保险已经是偷工减料了,居然还要搭铜丝…
希望楼主想想自己的安全可以值多少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