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打印机有重影黑底是怎回事?

楼主(2022-06-14):
三星激光打印机,买了兼容硒鼓,说是能打印1500页,现在打印了500多页。突然就打印变黑了,还有白色重影。怕不是硒鼓问题。
网上搜了一下,有说是加热组件,定影膜什么的原因。

刚倒掉废粉试试,打印两张文档正常,再打一下图片又是黑的厉害,再打文档渐渐出现黑底,再到本帖这样。

网友:
更换硒鼓,漏粉了。

网友:
碳粉型号不匹配,鼓芯漏电都会造成这个问题吧。在检查一下电极丝和碳粉刮板

网友:
人为卡纸方法检查一下到底是显影出问题还是定影出问题

网友:
白色重影一般是鼓的问题 漏电导致 看看触点脏不脏

网友:
硒鼓是耗材总得买呀,再买一个对照测试一下就能确定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不能逮着一只硒鼓使劲薅啊,这个是消耗品,老化失效就得换新的。

网友:
再买个硒鼓

网友:
硒鼓问题换硒鼓吧

网友:
感觉像漏粉了

网友:
就是硒鼓,定影出问题了字是可以擦掉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换个硒鼓试一下

网友:
清洁刮板不行了。

网友:
废粉仓满了或者碳粉不匹配

网友:
墨盒漏粉了

网友:
曾经遇过类似现象,淘宝买了一个硒鼓解决问题。

网友A:
最大可能是废粉仓满了。特别是自己加粉的,这个最容易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是废粉仓满了。特别是自己加粉的,这个最容易忽视

才打了500多页,这么快满了吗?

网友:
我怀疑废粉满了,兼容粉废粉格外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打了500多页,这么快满了吗?

试试又不没有多大损失。。

兼容碳粉,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