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伍尔特12v有刷电批转速慢怎么回事(已解决)

楼主(2022-06-14):
半张打黑店测试好买的,接10k电阻可以转但是很慢是怎么回事?档位还少个弹片

楼主:
完了,自己终结自己,解决办法是在串一个10K接20K电阻,直插的只有一个了,反了半天找了一个贴片的串起来

网友A:
这图片太大了,反而看不清

网友:
这图片老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太大了,反而看不清

我电脑看着还行

网友B:
不错,赚到了,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赚到了,谢谢分享经验

还行,想要个短的不带冲击的电批首选松下的找半天没有了就看到这个了,闲鱼一般也就80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了,自己终结自己,解决办法是在串一个10K接20K电阻,直插的只有一个了,反了半天找了一个贴片的串起来{: ...

为什么很慢呢?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想要个短的不带冲击的电批首选松下的找半天没有了就看到这个了,闲鱼一般也就80差不多了 ...

国产杂牌也要60-80,伍尔特跟博世同款,博世同款二手也得三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