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庖丁解牛?风扇遥控主板拆来看看,顺便测一下功率

楼主(2022-06-14):
低成本的阻容方案,淘宝八元包邮,成本不到两元。用功率计测不出功率,显示是0.0瓦,哪位大神测过,这是不是意味着耗电极微,可以长期不拔插头。
电视机待机也有二瓦这样。电视机应该用的是开关电源方案,试问电视机待机模块为什么不能用此省电的方案即待机被红外遥控器唤醒后,再激活电视机主开关电源工作。后面那餐饭是福利赠送各位欣赏,十五元贵不?

网友A:
干巴巴的,一点都不下饭

网友B:
十五元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巴巴的,一点都不下饭

关键是还贵,某世界五十强国企的晚餐

网友:
饭量只值8元

网友C:
好多电路都可以做到省电的,但都不这么做,最简单的就说家里用的大排插吧,我一个排插上四个LED(翘板开关上一个,一个极性检测,两个防雷指示)这四个都是用的一个电阻做限流,光这几个led加电阻就一瓦左右的功耗,但就是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电路都可以做到省电的,但都不这么做,最简单的就说家里用的大排插吧,我一个排插上四个LED(翘板开关 ...

改阻容+led,不然用电阻分压,相当于80多个led灯一起亮的耗电量了,220v/2.5=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电路都可以做到省电的,但都不这么做,最简单的就说家里用的大排插吧,我一个排插上四个LED(翘板开关 ...

这四个相当于320个红色led一起亮的电量,想想都为低碳环保不值

网友:
买过10元包邮的,电扇开关坏了,用这个改遥控,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四个相当于320个红色led一起亮的电量,想想都为低碳环保不值

有过改造的想法,但想想一年也没多少电就放弃了,一瓦一年是1*24*365=8760,不到10度电,不到五块钱,十瓦用一年也不到四五十块钱,但是改装的费用好像也不便宜,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五元不便宜啊

对,挺贵的,分地方吧,我们这这种菜10块钱4个菜,饭还能管饱

网友:
现在的是智能电视机吧,只能 待机,可能就关了背光,,关机不是真的关机,安卓系统启动要好几秒吧,等的时间太长不好,只能假关机

网友:
菜很一般啊

网友:
想当年 惠东县 1.5元一顿的快餐,吃了几个月。里面虽然有肉,但是总是空心菜,空心菜。现在非常讨厌空心菜。已经过了几十年,但是依旧吃不下去

网友:
带话筒的小板什么功能?

网友:
可以串万用表电流档测测看。

网友:
饭的质量一般化

网友:
饭太少,素菜太少

网友:
阻容降压的控制板,唉

网友:
我测量过,我买的是带按键的那款15包邮的,待机功耗在0.5W左右,一开始以为这个可控硅的怎么也有一两瓦,还专门加了开关,实际上没啥必要,0.5左右,可能你这个只能遥控的,还可能功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