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这个带插脚的微型纽扣电池是应用到什么产品的?

楼主(2022-06-14):
非常微型的电池,这种电池是用在什么产品的,求告知。
好像是可充的

网友:
保存日期时间

网友:
数码相机有用这种电池的,维持系统时间和参数设定。

网友:
随身听啊,MD啊,WALKMAN都可以用

网友A:
十几年前的手机上有用这种电池的。保存时间用。

网友:
FDK出产的3v锂离子可充纽扣电池,看图片是1220,直径12mm,厚2mm。其作用跟电脑主板上的2032一样,主要是掉电期间保存数据。

网友:
早期的bp机上,备电,抠电池时间不会清零~

网友:
很多电子产品都有,手机,主板,医疗设备,用来保存时间,或者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的手机上有用这种电池的。保存时间用。

手机也会用这种电池吗,会不会不安全

楼主:
RTC功能吗,有使用图吗

网友:
早期的诺基亚8210、8250手机里就有这样的小电池。

网友:
定时器里面也用的,昨天才拆了一个定时器,里面用两个1.2V镍氢电池,用来保存设置的,电池不行了,断电就要重新设置

网友:
想请教下这个带插脚的微型纽扣电池是应用到什么产品的

网友:
类似于此的电池非常多,比如MS621FE。
大部分是用在时钟场合,没有其他电源的时候,依靠这颗电池确保时钟芯片能正常走时。
另外,RAM、定位芯片等等模块里也能用到,用于保持一些数据。

当然,除了楼主位这种电池外,也有法拉电容(超级电容器)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关键是看使用场合。

网友B:
可充纽扣电池,3.3V80-120mah,生产厂家排名依次为松下、伊娜、FDK。

使用途径:仪表、便捷设备存储信息使用。例如FLUKE287C、289C就有一颗同款的松下充电电池,287、289为松下法拉电容;但是据最新款拆机已经改用FDK的。
另外,此类电池常见于日本生产的仪表内,例如爱德万、横河、日置的万用表、综合测量仪、数据记录仪内都可以见到,很多还是3-4颗串联给仪表储存关键信息,断电就会丢失原始数据,如校准、标定、对比等关键信息。

分享一个小知识:
      松下电容是由松下电器机电生产,电池由松下电池生产,但松下精工大阪工厂也生产电容、电池,只给自己产品线使用;松下精品产品内部统一使用还是National标识,其他都使用Panasonic。
       松下合并三洋后,使用松下生产锂电池,三洋生产镍氢、镍镉电池,其他电池业务出售给FDK。
       1988年松下品牌整合,1995年再次合并电器、机械、电子技术等公司,同时还将旭硝子株式会社控股手中,也就是ELNA(伊娜)品牌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充纽扣电池,3.3V80-120mah,生产厂家排名依次为松下、伊娜、FDK。

使用途径:仪表、便捷设备存储信息使 ...

校准数据还要用这个保持?居然不是存eeprom里面的

网友:
lir之类的,保存时间设置走时。我之前定时插座电池坏了就换了法拉电容。还有个插曲呢,我原来打算用锂电容的结果拿错了,焊上去个er14250电池,幸亏超压未能正常工作,不然这玩意充电会爆炸的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给电池加了个引脚,方便焊接用的。

网友:
记忆电池,我十多年前在东明电子买过这样的可充电池,从没用过,也不知用在哪里。原先想用在西铁城光动能表,电压不符

网友:
长知识,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