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NOTEBOOK 430 G3主板欣赏,附主板点位图

楼主(2022-06-14):
这BB问题是不能装显卡驱动,一装就黑屏
拆机过程略。。。。。。。
直接上图
背面

电源管理芯片一插电就巨烫,先下单换着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NCP81206

EC芯片

读卡器芯片

正面

SR2EY   6代I5 6200U

不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的话就是U挂了
附上主板点位图

网友:
这样看也就是集显不能满功率运行,电源的可能型大

网友:
这种高集成度的, 一般只能看看,无能为力。

网友:
6代低压处理器  因为与桥集成在一起  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东西没弄过,不会修

网友:
主板内存条可以换不错阿

网友:
一块芯片全集成

网友:
感觉这板子成色还蛮新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