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先搞一套电钻放家用,大家帮忙参谋一下

楼主(2022-06-14):
一只电钻、一只起子机,10.8V/12V家用够了吗? 便宜点的博士、牧田、高壹哪个好?
下面这个现在有活动,有用过的吗,能上不?

网友A:
土豪,我都是公模电无刷小钢炮,雷力迅无刷扳手和角磨机

网友:
不纠结,看上就买吧。
但如果后续还准备上其它工具的,主要就是看下你上这一系列齐全不,以后方便通用电池充电器。电池充电器多了好烦人啊。

网友B:
你说的这几个牌子里面,当然选牧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几个牌子里面,当然选牧田啦。

牧田与高壹差别大吗?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这几台都不是家用的正确选择
忒贵
一年用不了几次,成本太高
我去年买了20V无刷中国红
目前,自己换了电池,感觉超级适合家用
打孔、拧螺丝都适用

网友:
单位平时低强度维修是南威16V的,除了电量差点事儿,很经造

也有威克士和大有,用不到。

网友C:
一把电钻就够用了,电钻不要带冲击功能(鸡肋功能,浪费钱)。起子机没有冲击功能就不要买(12v的貌似没冲击起子机)。博世、得伟、牧田、高壹品质都差不多,按颜值喜欢哪个就哪个,还可以看下重量和扭力,重量越轻越好。我开始用的是博世的10.8v-2-li带冲击功能的,坏了,后来买了博世12v的(跟前面电池通用),再后来买了得伟701无刷的,后悔买博世的了,因为得伟的轻,手柄细手感好,扭力还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把电钻就够用了,电钻不要带冲击功能(鸡肋功能,浪费钱)。起子机没有冲击功能就不要买(12v的貌似没冲 ...

起子机还有带(轴向)冲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把电钻就够用了,电钻不要带冲击功能(鸡肋功能,浪费钱)。起子机没有冲击功能就不要买(12v的貌似没冲 ...

12v的冲击批…博世GDR12,GDR120,大有5228,威克士132…得伟也有好几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牧田与高壹差别大吗?有推荐的型号吗

只买一个钻的话高一就很不错了。在手钻上算是最佳性价比的国外品牌产品。

要是想一套电池组其他工具,牧田更选择丰富。
锂电工具最贵的投资就是电池和充电器系统。后续其他同电压下的工具裸机买起来就便宜了。

网友:
一年用不了几次,成本太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土豪,我都是公模电无刷小钢炮,雷力迅无刷扳手和角磨机

公模电无刷小钢炮啥意思

网友:
家用还是有线工具好
一年也用不了几次锂电池很快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的冲击批…博世GDR12,GDR120,大有5228,威克士132…得伟也有好几款

恩恩,是偶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牧田与高壹差别大吗?有推荐的型号吗

差别很大,现在的高一可绝对不算原来的日立哈!!!

网友(2023-03-14):
引用 网友D:
起子机还有带(轴向)冲击的?

有,拧自攻螺丝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模电无刷小钢炮啥意思

外形一样电池通用的无刷电钻,电商卖的杂牌基本都是

网友:
9.6伏的用什么电池

网友:
不常用的话一套大有可以了,没必要买太好,因为时间长不用电池维护不好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