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大神们哪有低电流的led灯珠买?

楼主(2022-06-14):
想改几个墙壁开关面板指示,要些低电流led灯珠,tb上没找到,各位刚好有买过的吗?分享下链接或搜索关键词,非常感谢!好像之前在哪个帖子看过有那种十几微安就比较亮的led。

网友:
高亮翠绿色

网友:
高亮翠绿色+1

网友:
我用这种LED串6.2M电阻+4004二极管就能点亮了。

网友:
好像是插排的LED就可以了

网友A:
你搜1210、3528低电流LED,我以前买过,刚去淘宝搜订单卖家,发现卖家已经没了,这种低电流LED好像2ma就能到最大亮度,改开关特好。

网友:
用220v降压的指示灯吗,可以用高压2835白光LED,一颗36V,相当于12颗串联

网友B:
墙壁开关不是单火线吗?加指示灯能亮吗?

网友:
开关只有火线没用啊,只能改5孔插座,一个3mmLED红灯+300KΩ的电阻就行了,300KΩ亮的话就换470KΩ

网友:
淘宝搜“草帽头LED”。

楼主:
好的,谢谢!改天试试,高亮翠绿的存货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1210、3528低电流LED,我以前买过,刚去淘宝搜订单卖家,发现卖家已经没了,这种低电流LED好像2ma就能 ...

谢谢!我也搜过“低电流LED”没有

网友:
啊这,,搞个萤火虫关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墙壁开关不是单火线吗?加指示灯能亮吗?

断开的时候正好当电源用 本来开关指示灯就是为了方便开灯之前黑乎乎找到开关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搜过“低电流LED”没有

有啊,基本都是欧司朗的橙色的,以前我买的2MA的蓝色见不到了淘宝页面截图,无视中间那个

网友:
单线也可以点亮LED?LED起码要有一根线与墙壁接通吧?

网友:
不懂你墙壁开关怎么弄,我换过插座的,直接搜发光二极管,或者氖灯。串联180k-1W电阻即可。有条件多加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的时候正好当电源用 本来开关指示灯就是为了方便开灯之前黑乎乎找到开关位置的 ...

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2-11-15):
你买到低电流的led了吗?

网友:
看看q大神搞的阻容降压指示灯,那个功耗低,话说我有一个注塑一体插线板,指示灯功耗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