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210E到手即拆,做个编程器改9999字,NCV加电压电流显示...

楼主(2022-06-14):
    最近折腾点东西,需要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一些直流电流,范围大概几十ma到100A左右甚至更高,用万用表串来串去实在麻烦,且量程也无法胜任大电流。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直流钳表,以前只接触过交流钳表,量程动辄上百A,而且除了测电流其他功能都比较鸡肋,想象中直流钳表应该也差不多,测不了小电流(或者说误差大)且贵,主要是用不到就从来没仔细了解过。在苦苦思索搜寻各种测试方法和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了UT210E,看了论坛各种拆解测试帖子,真的是眼前一亮,不正是我想要的吗。这表据说曾经100多,后悔没搭上车,如今某宝价格涨到近300,买得起但心理不平衡,且平时用得不多有点浪费。那有没有跟这货差不多但便宜点的呢,仔细搜寻对比,还真有好多款指标参数接近甚至一模一样的,不一一列举。最终在UT210E和另一款BSIDE ACM91之间选择了UT210E(关于ACM91此前发了一个帖BSIDE ACM91钳形万用表有大神了解吗?),海鲜市场买了个说是只用过一次几乎全新的二手UT210E,其实表面有条划痕,非完美主义者,无所谓。卖家人不错,但可能是小白,应该不混论坛,也不懂海鲜平台...过程略微有点曲折搞笑,以致于只差一点点就买了ACM91。

到手即拆,合格证2021年8月,里面看起来跟新的没什么区别

有帖子中说这表卡钳弹簧挡板很单薄,容易断裂,单看前壳上确实如此,可看下后壳,红圈内凸起部分是为前壳上卡钳弹簧挡板加强的,貌似也没那么容易断裂吧。

主控硬封的DM1106EN

OPA433A运放

24C02存储器,别的同版本拆解帖中看到的都是24C08,看来厂家比较随意,手里有什么用什么,没那么多讲究哈
    准备刷机,没有编程器,确切的说是只有“大型”编程器,很大个,很久没用,要装驱动平台...一大堆准备工作,还得把存储器拆下来太麻烦了,内含每个万用表独一无二厂家校准好的数据,万一拆坏就芭比Q了

拿出神器,自己做的简易编程器,连电脑9针串口,读写93C、24C系列超好用,以前改另一块网红表(特安斯TA801C)时做的,用了一次,还好没扔。

以前弄特安斯时直接焊的线,这UT210E存储器旁边有一排插孔,没必要焊线,找了块老的废显卡还是网卡,拆个5PIN插针,老物件表面镀金的哦,针距略宽其实正好,这样稍微整形后插上很稳接触良好

来个特写
插上电脑开始读写,先读出保存,以备不时之需,修改过程参照网络教程,一搜大把,编辑完写回存储器。

过程几乎一瞬间,截下写入状态的图还真不容易

9999显示效果

NCV电压显示,测试对象前面那根交流排插线,此距离显示4.28mv

稍近一点显示38.31mv

钳头挨着线,显示86.53mv

NCV电流,此距离显示0085,单位应该是ma?反正不会是A吧

近一点显示0422

钳头挨着线显示1323
不知道这个功能用来探测市电预埋线的走向啥的有没有意义
    哦,特意试了测2uf以下电容没问题,前面说那个ACM91据国外论坛说测2uf以下电容显示0。至于此表精度神马的就不评价了,与手里几块渣渣表及几个可调电源比较了一下,自我感觉还行,没有高大上的设备,不敢造次。同样的表,不同的人,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使用环境,不同的使用技巧,最终得到不同的效果,对我来说够用就好

网友A:
改的不错,这种钳形表小电流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这种钳形表小电流不知道准不准

掌握方法和技巧还是挺准的!关键某些特殊情况下还真有点无可替代,这是用它的主要原因

网友:
最近买210E的人暴增。

网友:
楼主是高手能自己来编程

网友B:
NCV显示电压怎么改,还真不知道!!,麻烦楼主能否写出来,谢谢啦啊~~

网友:
这两天坛子里晒UT210e的不少啊。

网友:
现在还有带232接口的电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V显示电压怎么改,还真不知道!!,麻烦楼主能否写出来,谢谢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V显示电压怎么改,还真不知道!!,麻烦楼主能否写出来,谢谢啦啊~~

应该是给NCV那一列档增加了电压和电流功能代码

网友:
原来刷9999这么简单么,我也想刷来玩玩,不知道楼主您测过刷了后对电流电容精度有没有影响,还有就是210e转盘不是很容易磨损刮伤嘛,您可以拆开这个看看背面如何

网友B: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请问一下楼主您是在哪里找到的资料,康宏的0660档案上80 H到BF H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哪些功能可以添加,比如说这个UT210E其实就是添加个代码就可以显示交直流电压的频率,就变成UT210E PRO了,一直不知道那些大神是怎么知道康宏未公开的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请问一下楼主您是在哪里找到的资料,康宏的0660档案上80 H到BF H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 ...

0660手册上交代的很清楚了。某个档位能不能增加功能,最主要的是看对应跳线是不是一样(也就是芯片外围测量电路通用),当然还有其他方面要考虑!

网友:
这转盘改进一下晒出型号尾标XP又升值100,甚至卖5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请问一下楼主您是在哪里找到的资料,康宏的0660档案上80 H到BF H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 ...

如13楼大师解释,要增加功能要档位跳线功能一样并且相关测量元件不能缺失,你要增加hz档建议研究一下0660的规格书,

网友C:
编程器真简易

网友D:
关键是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真简易

穷折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多少钱收的?

旗舰店券后价5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