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新买的可控调压模块装房子

楼主(2022-06-14):
新买的可控调压模块到了,闲着在家 给弄个盒子
网上买的裁尺寸 游标卡尺画出尺寸用线锯开口

给香蕉插头上锡,焊线

安装上看看

裁处快充模块的口子,口子小不好弄,用得电磨开的

找了两个PCB绝缘柱

弄个笔记本的电源改下电源口

组好看看

组装好,试试

看着还行,快充,支持多种协议,开关找不到了,有时间在给他装一个

网友A:
站着会不会不稳,还是躺平好

网友B:
立着放稳不稳?感觉接线柱靠下点会更方便

网友C:
这种塑料盒,用壁纸刀加热后割,比电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着会不会不稳,还是躺平好

暂时,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塑料盒,用壁纸刀加热后割,比电磨好用。

自己拿烙铁改的热切割刀,坏了还没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着放稳不稳?感觉接线柱靠下点会更方便

暂时还行,先用段时间,不行的话,底下做个配重,铁板什么的

网友D:
怕倒?直接粘在桌子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倒?直接粘在桌子上就好了。

暂时用着没事

网友E:
这模块发热挺高的,目前这天气不开风扇的话,输出2a电流,半小时能升到70度,我单独加了个风扇,能控制在35度左右

网友:
以自己满意为折腾目标。

网友F:
这个模块还不错了,能解决很多问题。
便宜量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模块还不错了,能解决很多问题。
便宜量又足

是的 像我需求不是很高的话,用还是不错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模块发热挺高的,目前这天气不开风扇的话,输出2a电流,半小时能升到70度,我单独加了个风扇,能 ...

你这样电源外置也好, 我这样 空间大便于改造,后期要加2个开关一个总电源(船型开关)一个单独的模块用得开关,风扇已经准备好了,打算弄到旁边,那样感觉风可以直接可以直接从模块的散热片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