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这个散热片怎么拆下来,用热风枪吹了会没反应

楼主(2022-06-14):
有木有办法不用破坏

网友:
类似这种水冷散热铝片,我有几片不小心碰掉移位了,好像不是焊锡上去的。

网友:
这个拆不下来吧?都是工厂焊接或是硬挤进去的,清理的话都是从冷头部分下手 管子是用卡子卡在冷头里面的

网友:
用水冷的不都是无脑买买买吗,折腾干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24459769/

网友:
黑胶管只是美化,买瓶装焊枪。

网友:
有些是热缩管的,加热会更小,更紧,你尝试用起子撬动。装回去如果松了,加个卡子就行了。

网友:
不是焊接上。而且水冷排散热极好,那么大表面积,热风枪吹的热量都被散发了

网友:
这个散热片就算高温焊枪也不行,很容易就烧化了,铝焊接真的没好办法。你还是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这个不能拆的,为防水而生

网友:
这年头不都是大力出奇迹的吗。

网友:
这个拆不下来吧

网友:
这个是做不到无损拆解的,别费心思了。

网友:
为什么要取散热片?

网友:
为啥要拆呢?这玩意就不是让你拆的

网友:
找修车的,这个接头跟汽车油泵里的接头一样

网友:
很难很难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