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海信充电头 Hisense CCT24W1215A

楼主(2022-06-14):
用的好好的突然不充电了,拆开看看什么坏了,结果拆完,没发现什么问题,又好好的啊,做工是真不错。

网友:
很多都是插头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多年前我也买了2个,在吃灰,当时主要是看能12V

网友:
只能挨个测试,排查故障点,比较麻烦,买新的吧。

网友:
料可以,拍摄水平欠佳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估计接触不良所致,愿意的话可用补焊一下USB针脚的焊点。

网友:
你还别说,这货用料不错。

网友:
看得眼花了。

网友:
像是USB母口弹片问题,用大头针小心翼翼修复下弹片,如果说识别板故障,开关电源芯片暗断不好查。

网友:
视力不好修不了

网友:
海信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海信是国内少数几家认真做手机的。

网友(2022-07-18):
密密麻麻的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