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9v万用表电池(8.4v)

楼主(2022-06-14):
考虑到环保(省钱),9v电池还是要用充电的才好,某宝基本全是3.7v单体升压到9v的电池,这种升压模块本身待机损耗就高,放两个月就没电了,而且纹波很重,影响电阻电容档精度
有很多人自己做过2串3.7三元锂7.4v或3串3.2铁锂9.6v,串数越多越麻烦,要考虑均衡,所以我还是打算2串7.4算了,反正充满了8.4v,一般9v万用表低压报警在7-7.5v,反正万用表不费电,在跌到7.4之前能用很久,所以就要容量大点的降压才慢,这次买的450mah电芯
电芯我买的裸电芯无保护板的,很便宜(实际不算实惠,目前全新A品三元锂基本上2块钱1ah),配合2串保护板,建议别把两个自带保护板的3.7v电芯串起来,因为电源回路形成后,每个保护板mos管要承受7.4v的电压,一般低压mos承受12v还是没问题的,但超过额定使用电压后,就不保证安全了。
9v电池盒我逛遍了某宝,居然就只有一家有卖的,太离谱了吧
组装非常简单就不多说了,硅橡胶做绝缘和粘合,塞进盒子完事。哦对了,在串联之前,我把两个电芯做了下均衡,都充到一样的电压,毕竟串联回路电流相同,若电池剩余电量不一样,那么电量低的会先耗光

网友:
自己做的称心

网友:
没有使用升压方案?电压会不会太低了?

网友:
电池壳用一个废的电池拆开就能用了

网友:
两串的保护板的MOS才要承受7.4V吧,单节保护板的只要承受3.7V啊

网友:
再用cs5080做5V输入2s充电~我还打过板

网友:
市面上9V可充电的都是里面2个4.2V锂电池姐一个充电保护板拼出来的

网友:
电池盒可以不用 海绵胶垫垫就行了……

网友:
拆个旧电池壳就行啊,完美,POS机拆机电芯四个塞进去两并两串满满当当

网友:
电池壳可以用废电池的。

网友:
自己做对电池容量有信心。

网友:
2串保护板要带均衡的,否则电池不耐用,我的用2年了,续航几乎没有衰减

网友:
2串的对电池一致性有一定要求,充电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
9V确实很烦

网友:
不需要保护板啊,等万用表低电量报警电池都还有3V以上。电池壳子用废旧电池DIY就行了,从底部引出3线接口,用2片tp4054组成2S平衡充,电流调小点就行了

网友:
不需要保护板啊

网友:
VC830L如果电池低于8V就会出现量电压偏高的现象,所以还是3个磷酸铁锂或者升压版的比较适合

网友:
用个转换开关,二节电池并充串用,也不要考虑不平衡问题,特方便。

网友:
小锂电池2串用着省心

网友:
对,电池壳用旧电池的多好,不用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