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天玩通了安能M118A这块小表

楼主(2022-06-14):
这块表小巧,全自动,刚买回就用584测试对比,也测市电和计量插座对照,示值偏大百分之0.5左右,于是寻求校准,这表很方便进入自检自校状态(按不会修大师方法)。自检完成,可进入毫伏、伏、电阻通断、电容、电流循环校准状态,但要有整数标准才能校准确,我用对照4位半表参巧,用电阻电位器调出整数值进行校对,这表和对照表就基本同步了,电压电流电阻真的可校到为所欲为,想校成啥样就啥样(有时间的话)。且这表不怕死还可复活,笫一次校准时乱动按钮退岀后全乱套不准了,进入自检错误4,以为玩完了,再进入校准一翻退岀测试正常了,再进入自检又通过了,当时一阵惊喜:不用找固件了。电容无整值的,就用电桥测过的比对,竟很吻合,只是速度太慢,象无反应一样。       为检查其耐操程度,今天反复进行了3次自检、乱校、校正(不是校准,无标准只能差不多代)、测试,都能正常运行。

这个表有个好处,1,拿起一捅插座不会烧,但若电容档捅过300伏直流10K内阻死过机黑屏,重开正常。2,手动电压电阻2秒内定值,是一块无转盘换档自动表。3,有标准可调到好精度而不用开壳。4,短小轻装口袋随身带。5,省电待机1.8mA。

发现一个问题:用万用表、电桥测输入端只有840K欧姆,开机关机电压档都这样,为何?说明书说的10M呢?

今天打磨了一下ANENG M118A,使其更具抗操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016-1-1.html

应网友要求,把我自己对安能M118A闭壳校对的详细步骤公开求指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030-1-1.html

网友:
我虽然看不懂,但是楼主一定很专业。

网友:
应该上个图片啊楼主!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这么多字都打了,怎么就不上个图呢?

网友:
不错,也能文字就能表述。

网友:
不明觉厉,不明觉厉

楼主:
这个是我的61E玩坏了送修时在拼夕夕夕夕优惠22元看中6000显示还可改9999的单片机表,准备当玩具玩的,后检测发现这表手动按键切换电压、电阻档自动量程还挺快挺稳的,通断档好大声,二极管档有3伏。日常还堪一用。我就把其当玩具,不脱衣的玩。

网友A:
通常全自动表内部都有继电器切换强弱电,万用表检测到是高于一定值的电压(例如0.5-600v以内),就会切换到高阻档,就可以测电压了,如果检测到被测物的电压低于0.5v,继电器就会切到给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等工作的档位。所以全自动表都有个缺陷就是测不了小电压,例如0.1/0.2v,会识别成电阻或电容档。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安全性,全自动表有过不少爆表的例子,因为需要万用表自己去识别测的电压还是其他?如果被测源不是那么标准,例如测一个高频脉冲电压时,对万用表有干扰的,就可能误动作切换到电阻档,上两天看到个众仪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测的500v高频直流电压,结果爆了,电路板上被烧的是电阻测量回路元件

网友B:
帮楼主上个图,应该就是这个智能型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全自动表内部都有继电器切换强弱电,万用表检测到是高于一定值的电压(例如0.5-600v以内),就会切换到高 ...

是的有这种缺陷,要测量小电压只能调手动模式

网友:
这玩具貌似还挺有意思的 ,哪天入一块玩玩

楼主:
这玩具真正使用就手动切换电压档,和平常自动表一样可测到毫伏。按键代替转盘,应该可靠性提高了,感觉这个才是亮点。玩强电粗测用全自动,玩弱电精测切换手动,6000字显示够用了。这个表里面有个259固态继电器,应是电压与其他档切换用的。

楼主:
AQV259 固态继电器30MA 0-1000V

网友:
看电流最小能测值大了点,我手里有一块自动表能测到0.5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上个图,应该就是这个智能型万用表

这个是众仪的产品吗,对应什么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众仪的产品吗,对应什么型号呢

人家11楼贴出来了。

网友:
118A的电路板,连继电器都不舍得用,就用一个光耦mos管,在安全上,感觉不太妙,我看评论里好多人都是用了一段时间就坏了

网友:
请教下老哥,我昨天也买了个到手了,怎么闭壳校准呢?我先用程序改了9999字,但是校准就蒙蔽了,程序我看不懂,就想用按键闭壳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