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5V2A电源适配器型号:UW-P2

楼主(2022-06-14):
坛友兔包公榴莲包里带的一个5V2A电源适配器,型号:UW-P2。无输出,拆开看了一下,内部电路比较精简,部分元件有锈;USB口有苹果识别电阻。无输出是因为低压端滤波电容一个损坏,一个焊盘脱焊;补焊后,恢复输出。顺便测试了一下负载情况,空载5.04V,最大输出2.03A,可稳定5V2A输出,带线损补偿。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U-WiNN电源适配器,型号:UW-P2,输出5V2A。

卡扣固定连接,使用橡皮锤对角敲,可无损开壳。内部电路比较精简,部分元件有锈;USB口有苹果识别电阻。无输出是因为低压端滤波电容一个损坏,一个焊盘脱焊;补焊后,恢复输出。

测试了一下负载情况,空载5.04V,最大输出2.03A,可稳定5V2A输出,带线损补偿。

相关链接:
坛友兔包公的榴莲包,重达9公斤,拆开晒一下

网友A:
谈笑间就把故障修好了!

网友:
9公斤邮费占大头咯

网友B:
一直很费解充电器元件为什么会开焊,按理说变压器电容之类的温度再高也很难达到融锡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费解充电器元件为什么会开焊,按理说变压器电容之类的温度再高也很难达到融锡的温度 ...

个人分析这种脱焊并非因为温度过高融锡所致。一般有2种原因:1是使用过程中摔碰、主板变形所致(开壳锤击也会导致脱焊);2是焊锡品质不佳,使用过程中变渣所致(以前修过类似触点脱焊的插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笑间就把故障修好了!

榴莲包里带的充电头大部分都是好的。这个貌似以前坛友兔包公拆过,到手测试时发现无输出,拆开修复了一下。这种充电头内部结构简单,但输出能达标,不知能否用的住?

网友:
这是进水了吗

楼主:
估计是淋雨了。

网友C:
请教线损补偿是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线损补偿是怎么看出来的

挂一个电压电流测试仪测试一下负载。

网友D:
这电源还是维修价值,看着都难受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还是维修价值,看着都难受

这种充电头内部结构简单,但输出能达标,充手机估计不行,用来带USB设备还可以用用。

网友E:
搞完后那个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怎么弄回去的

网友:
不错,真的有2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完后那个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怎么弄回去的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拆解损伤不大的话可以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合。这款是卡扣的,直接按进去就可以,试过,还挺结实,不放心可以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再粘合一下加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拆解损伤不大的话可以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合。这款是卡扣的,直接按进去就可以 ...

多谢解答,我一直怕502强度不够

网友:
山寨货喜欢用铁插脚啊,做工虽然寒碜了点,不过只要不是充手机应该还是可以用用的。

网友:
没有虚标,不错

网友:
铁芯的,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