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电风扇转速高了,声音大,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楼主(2022-06-15):
新买了一段时间的风扇,刚回来的时候还声音还挺小的
后来用着用着声音就大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拆了好几次,加了润滑脂也不顶事,想着能不能降低一下转速
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在拆开就是一个转子和一个线圈了

看了下网上的结构说明,这种结构似乎是电感的方案 -- 不知道对不对黄色的那个就是电感,电感串联在电路中,通过开关来控制电感的接入量,最低挡的时候就是电感全接入,最高档的时候电感相当于不接入
然后就是想采用什么方案可以将这个速度降下来呢,不知道在电感的前级加一个电容行不行,还有就是多少uF的比较适合

希望有老司机指点一下,夏天太难受了

网友:
2uf  紫薯布丁威力加强版

网友A:
这不是罩极式电动机吗,调速的话没什么好办法,用变频器太贵不现实,可以用可控硅试试

也有成品的风扇伴侣卖,我买过一个,正用着,主要是看上它的遥控功能了,有3档调速,但低速时电机会有嗡嗡声,风扇自带3档调速,这样总共就有9速了,总能找到个转速合适声音也不大的档
最好买个可控硅模块,可以无极调速,10块钱左右
加电容什么的我就不懂了,不敢弄,我怕炸

网友:
罩极电机,效率低,寿命长,加油不应该不管用啊。

网友:
串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这是典型的罩极式单相电机,靠短路环来产生旋转磁场带动转子旋转,图上的四个粗铜丝就是短路环。5楼的建议可行,3楼的建议则更好,买一个调速板权当无极变速。

网友:
这种电机不知道能不能串电容,现在在用的一个老式台扇串电容很好使,要用风扇启动电容

网友:
轴套换轴承就可以,只不过成本有点高

网友B:
看定子上都是蓝色的润滑脂?难道加的自行车润滑油吗?这个应该加缝纫机白油,不能贪多,一二滴就够了,调速在进线上加个二极管,半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罩极式电动机吗,调速的话没什么好办法,用变频器太贵不现实,可以用可控硅试试

也有成品的风扇伴侣 ...

感谢建议,我去找个课可控硅来试试

网友C:
小罩极,挺好的电机啊,加油应该没什么问题啊,看看是不是有哪里碰到了导致转动起来不稳,同心度不够?另外这个串个电容就可以降速,2微法估计就差不多吧
就用那种电风扇的启动电容就行,如果手头多的话还可以多搞几个组成个调速器

网友:
论坛就是能人多,学习了。

网友:
现在流行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罩极,挺好的电机啊,加油应该没什么问题啊,看看是不是有哪里碰到了导致转动起来不稳,同心度不够?另外 ...

我不带风扇叶片的时候,也有震动的声音,也不小,然后用东西稍微压一下轴承,声音就会小很多,然后过一会儿声音又上来了

串一个电容可以吗,是电感之前还是之后呢,我看2uf的话,大概电流最大是100多mA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定子上都是蓝色的润滑脂?难道加的自行车润滑油吗?这个应该加缝纫机白油,不能贪多,一二滴就够了,调速 ...

润滑脂我瞎买的,买的XHP222润滑脂

加二极管我倒是没想过,似乎也是一个方案

网友:
这是罩极电机,噪音大可能是轴承磨损间隙变旷所致。
在火线上串联一个电容就可以降低转速和噪音,容量在1~2微法间通过实验选择,不建议用可控硅调速器(输出波形不好,电机噪音和发热大增),更不能串连2极管~整流后的直流不能驱动感应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定子上都是蓝色的润滑脂?难道加的自行车润滑油吗?这个应该加缝纫机白油,不能贪多,一二滴就够了,调速 ...

“加个二极管” ?
准备烧电机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带风扇叶片的时候,也有震动的声音,也不小,然后用东西稍微压一下轴承,声音就会小很多,然后过一会 ...

可别加什么两极管,好好的东西想搞破坏呢
看您提到有压一下轴承声音就会小很多,可以判断轴承故障的概率大,换个轴承也挺方便的吧
电容就直接往电线上接,串上就行

多个电容组那个可调的也一样,单个电容不够大就两个电容并联

网友:
上轴承啊,办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个二极管” ?
准备烧电机玩呢?

是吗,我记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