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组装一台1100wh电量的超级移动电源

楼主(2022-06-15):
看着品牌的户外电源1000wh的都要4000元,没品牌的又担心电池不好,自己略懂点电池和焊接技术,决定自己做一个。

电池是宁德时代的拆车100Ah电池,闲鱼上其他玩家那买的,对方做了转镍,内阻0.5mΩ不到,转镍后0.6mΩ不到,3块价格约600元;

保护板原来选的是某宝销量第一的40元120A保护板,后来发现内阻比较大,大概有1.5mΩ,100A放电的发热量也有点大,

研究一通后发现有种叫“英飞凌”mos管的好护板,选了很久找到这款200A三串保护板,相对便宜,价格130元。

一体机变器套件,尺寸32cm*20cm*19cm,带LED灯和两个1A的USB口,一个品字充电口,一个点烟器插座、一个M16航空插座,4个M6螺丝输入柱接线,10.2v警报,9.5v关机保护。因为原来是40元120A的保护板所以选择1200w,490元,1500w也只要520元。

这是40元的保护板烧800w水壶测试,发现的保护板负载能力不理想,空载电压和负载点差了0.4v,也就是10.6v就警报了,实际还有约30%的电量还没释放。上图可以看到电池仓左右空间还是有较多空余,理论可以放下3块180ah的大单体锂电池。

换了200A的保护板,测得带导线输出端内阻4.22mΩ,单独测量保护板两段是0.49mΩ。电池串联之间用10平方硅胶线,电池到逆变器是4根6平方硅胶线+50A的M6铜鼻子;

成品外观效果,风扇随着负载功率调压变速,功率超过300W保持全速,缺点是的小功率使用时候风扇电压不足低速不稳定,有奇怪的小噪音,如果改一改可以加个45℃的温控开关接12v,小功率使用的时候可以保持静音,被动扇热。

配备12.6v18A的充电器,品字插头标准最大电流10A,18A肯定发热存在隐患,于是又改造成EC5的插头,同样用了6平方的硅胶线,既可以大电流充电,也能使用应急启动汽车的夹子,还能给小型点焊机做供电。
使用小米智能插座统计210瓦放出电量,约20A放电,测得电量为0.9度,没有钳形电流表,无法测试逆变器效率。
成本:电池600+保护板130+逆变器套件490+导线等辅材40元,合计1260元。充电器200元。不含走弯路的花费。

网友A:
这种大容量电池怎么充电?

网友:
电池串联之间用10平方硅胶线,电池到逆变器是4根6平方硅胶线+50A的M6铜鼻子
工作时,这二处的电流不一样吗? 电流要达到100A多.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考虑放车上用,用了磷酸铁锂。用了亿纬的汽车拆车电芯,差不多也是2块钱1安时。

网友B:
看了看我机房的ups 74v电瓶线也就电动车那么粗 标的2400w感觉是不是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容量电池怎么充电?

12.6v电压的用3串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我机房的ups 74v电瓶线也就电动车那么粗 标的2400w感觉是不是被坑了

那是74V,这个才12V,低压大电流

网友:
这个户外电源有多重?

网友:
挺实用的好东西。

网友:
自己做的知根知底,买的就难说了

网友:
做的真好看

网友C:
电池怎么固定的  不会晃动吗

网友D:
你的小功率风扇噪音是因为风扇调速的问题,你在风扇的电源端并一个470uF的电容就可以了,然后你连接到逆变板上的电源线有点细了,我用了两根8平方的并联,1500w功率,最大电流140安左右,导线不发热

网友:
这个是库仑计还没矫准时候的,带了个空调满负荷运行,电池用了全新的宁德时代114AH,经过计算这个尺寸的电池刚好,电池前部留了个空间,装了个充电器,原来的充电口太危险,很容易误插

网友:
都是大佬呀,还能带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怎么固定的  不会晃动吗

底部用3m胶布,套件有送两个骑马扣,电池上面垫了海绵垫可以扣住底板。

网友:
大佬们储备物资清单都扩充到电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小功率风扇噪音是因为风扇调速的问题,你在风扇的电源端并一个470uF的电容就可以了,然后你连接到逆变 ...

感谢分享,你是电池仓集成了充电器呢,更方便外出携带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部用3m胶布,套件有送两个骑马扣,电池上面垫了海绵垫可以扣住底板。

电池顶部垫海绵有点危险,我是上面先贴了高温胶带,然后放绝缘板,电池的侧面和抱箍接触的地方也用绝缘板隔一下,因为这个抱箍抱紧之后对电池侧面有点压力,电池上就贴了薄薄的一层胶布,如果电池出现滑动很容易绝缘破损造成短路